[播放] 泰捷盒子2.4G遥控器,拆和求助

楼主(2020-12-28):
突然就失灵了,按按键随机,电源键会亮灯,我开始就估摸不是电池的问题,但是还是买了两个电池,换上去果然不行,按按钮有时候电源会亮红灯,但是大部分时候没有反应。
主页和确认同时按,配对功能也无法使用,有时候按着遥控器,电源灯会闪烁,但是松手,灯就熄灭了。
有没有研究过这种遥控器的,按说结构简单,也没有什么会坏的地方啊,我看板子挺正常的,

楼主:
这一坨也不知道是烧坏了还是松香。

网友:
可能哪里断线了

网友A:
Y1是个晶振,看着像受潮生锈了。拿酒精擦擦小刀刮刮吹风机吹吹。

网友B:
大虾们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动动晶振肯定没坏处

楼主:
有点像是松香粘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是个晶振,看着像受潮生锈了。拿酒精擦擦小刀刮刮吹风机吹吹。

大佬,晶振可以用万用表测好坏吗?擦擦外表面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们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动动晶振肯定没坏处

我觉得很稀奇,我觉得这种简单的结构应该不至于容易坏啊。。。我记得红外遥控器,十几年还是好的,以前老电视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是个晶振,看着像受潮生锈了。拿酒精擦擦小刀刮刮吹风机吹吹。

这个晶振,如果更换的,现在腐蚀不清,估计看不清频率了。。晶振的频率可以根据大小规格来判断吗?

网友:
东西在你手上,是不是锈你自己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从图片上看厂家在晶振那用了些胶水,如果是因为受潮引起,锈蚀会慢慢扩散至晶振的两个引脚处,引起轻微漏电而导致晶振工作状态发生改变而引起故障。
处理一下锈渍(如果是),把胶水(如果是且是软性比较好处理)残余用镊子或针之类的工具挑掉,再用酒精清洗干净吹干,一般就行了。

网友A:
初步怀疑是遥控放饭桌上汤水由后盖中间的缝隙处滲入引起的。

网友C:
 楼主你家遥控器
是不是仍水杯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怀疑是遥控放饭桌上汤水由后盖中间的缝隙处滲入引起的。

感谢大佬分析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家遥控器
是不是仍水杯里面了?

熊孩子比较喜欢边吃饭边看电视,我也问是不是掉水里了。和我说掉纸篓了,是干的。。

网友A:
目测不是整体浸水,而是局部滲了一点点汤汁,后盖里面对应位置应该有线索。
晶振一般是无法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好坏的。
在路测量晶振两个脚的工作电压可以间接估计是否正常(并不科学也不可靠),因为测量仪器的介入往往反而影响了工作状态而停震。
你这遥控芯片打磨过的,型号未知,找了个图看着蛮像,参考参考。
修理常会有这种情况,这这摸摸那看看,好了。并不一定非得换什么东西才好。

网友:
量下晶振,有个电压差

楼主:
可恶型号也被腐蚀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是整体浸水,而是局部滲了一点点汤汁,后盖里面对应位置应该有线索。
晶振一般是无法直接用万用表检 ...

现在遥控器直接按没反应,长按电源键LED会亮,然后按按钮的时候LED有时候会反馈,按一下亮一下,有时候又没有反应,当然不管LED反馈不反馈。。。接收设备都是毫无反应。

网友:
拍照之前能把镜头擦擦再拍吗?这老花眼、散光眼、斗鸡眼效果看得人发晕。。。
手指不行越擦越糊,找个干净的卫生纸一擦就清晰了。
拍照太近的时候焦点对不上,找个放大镜放镜头前再拍就有“特写镜头”的效果了。
调好角度,对准焦点,屏住呼吸,保持稳定,轻轻的按下快门,以免照出的照片虚影重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