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2e主控 插USB3.0 的问题

楼主(2020-12-28):
最近某鱼买了个is902e,双贴英特尔的CND1 slc,磕磕绊绊总算量产过了,但是USB3.0出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USB2.0啥都没问题,跑圈6次没报错,但是USB3.0不能用
2.USB3.0插入后有提示音,但是盘符很不稳定,大多时候只有一个没容量的空盘在那,并且任务管理器一直读条,一会u盘灯就不闪了。
3.偶尔usb3.0正常一次,但是持续时间不超过30秒,这段时间可以正常读取与写入。
4.USB3.0下量产软件不识别主控,并且会无响应。
有没有知情的大佬透露一下解决方案。附图

12月30修改:
正如10楼所说,垃圾电感导致供电不足,从手机拆了一个电感装上之后完美解决。

网友:
银灿啊,那没事了

网友:
CZ880好不好用

网友A:
CZ880好用吗,可以量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Z880好用吗,可以量产吗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B:
这里几个连锡的地方是你特意连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几个连锡的地方是你特意连上去的?

不是,吸锡时候用力过猛擦掉了绿油,然后拖焊自己就连上了

网友C:
先量电源和加强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电源和加强滤波

好的,我试试,目前我只知道1.2v的滤波要加强,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么?

网友D:
把红框里面的垃圾电感换成磁胶电感或者一体成型电感,感量2.2uH,体积2520~2016。

网友B:
从你描述像是供电的问题,不过看U头你应该是加焊过的,那排除U头虚焊的话就要排查下供电,还有连锡的那三个脚看引脚定义也是VCC的,不过看另一面确实是连那两个电阻和电容的,要不你试试吸掉连锡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红框里面的垃圾电感换成磁胶电感或者一体成型电感,感量2.2uH,体积2520~2016。
...

好的,我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描述像是供电的问题,不过看U头你应该是加焊过的,那排除U头虚焊的话就要排查下供电,还有连锡的那三个 ...

那三个的锡貌似是顺着铜箔走的,我吸走试试吧,既然推断是供电问题,那我加强一下供电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红框里面的垃圾电感换成磁胶电感或者一体成型电感,感量2.2uH,体积2520~2016。
...

谢谢大佬,解决了,就是垃圾电感的问题,从手机上拆了个电感完美解决

网友(2023-06-02):
记录下,我类似的情况。。把cache前的勾去掉,也能过。就是不知道速度有没有打折。
urwtest_v18读写120
ATTODisk benchmark 读写160

网友E(2024-11-2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决了,就是垃圾电感的问题,从手机上拆了个电感完美解决

手机上的电感是怎么知道符合上几楼大佬说的参数的?用表测量的么?还是随便拆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上的电感是怎么知道符合上几楼大佬说的参数的?用表测量的么?还是随便拆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了? ...

随便拆的,找了个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