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29F16B08LCMFP加参数量产成功 内有惊喜

楼主(2020-12-28):
主控板是上次从老范那买的 一起买了20片 手头刚好有一片嘤特尔29F16B08LCMFP颗粒 顺手就贴上去咯

打开量产软件发现没有参数 顺手又加一下参数
颗粒信息 1CE
颗粒ID 89 84 64 3C A5 0C

加好参数 开卡成功 坏块数1 嗨行

跑下测试

4K速度有一点点 写入速度有点感人 毕竟1CE

惊喜放最后

excuse me  这个0.70 MB/S  有点哈人 这个蜗牛速度情况有持续1-2分钟 暂不知是怎么回事 好在最后还是跑完了

量产软件奉上 有同款颗粒的朋友自取

网友A:
陆续做了一些3281的盘,最后都以不稳定告终,有些做完就2.0识别 3.0不识别,有些用过几个月掉盘了,数据灰飞烟灭。现在都不敢碰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陆续做了一些3281的盘,最后都以不稳定告终,有些做完就2.0识别 3.0不识别,有些用过几个月掉盘了,数据灰 ...

这个板子我是到手就换了绕线电感的 另外掉盘这种事吧 不管是慧荣的还是银灿的我都有碰到过  闪存颗粒的品质 以及主控板的用料都要考量 另外VCCQ跳线和制程错误也不能忽视

网友:
这是有惊无喜吧,3281我贴过1CE的B17,顺序写入也没这么慢呀!4K还更好看一点,不过你这个容量小,也就这样了,掉速是否换个版本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陆续做了一些3281的盘,最后都以不稳定告终,有些做完就2.0识别 3.0不识别,有些用过几个月掉盘了,数据灰 ...

64p的3281更碰不得

网友B:
:lol:3281 丢数据警告   速度慢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 丢数据警告   速度慢不稳

也许是吧 毕竟卡在那个蜗牛速度有一两分钟 那肯定就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1-02-17):
ab都还没玩转,就bb了

网友:
颗粒有问题吧,跑完圈用工具再看一眼有没有新增坏块信息

网友:
太贵了    35    买不起

网友:
总是不成功

网友C:
大神们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自己添加颗粒参数

网友:
用黑片量产工具开卡会稳定许多。感觉正片工具开卡需要比较好的颗粒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添加颗粒参数

能上张图吗。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纯小白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帮我看看什么情况

颗粒没贴好或者贴错焊盘了

网友(2022-04-03):
上图颗粒,大致是楼上说的情况,需要重新焊盘。

网友(2022-06-14):
为啥每次都要开1个小时以上,U盘量产都这么慢的吗

网友(2024-02-24):
多谢分享,先把工具准备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