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老哥 牧田充电器DC010WA 有个原件被烧了。能修嘛。。

楼主(2020-12-28):
当时自己做了一块电池。。结果正负极 弄饭了。。插上就直接烧了。。好像是个三个脚的原件。。。红框里面。。有大神指导要怎么修吗。。或者有这个充电器的。。麻烦拍个照 看看是啥原件。

楼主:
难得做个电池 还把充电器烧了。。无语了。。

网友A:
你这明显是进水,那些白色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是进水,那些白色的痕迹。

白色痕迹是进水导致的啊? 不过原来是可以用的。。今天电池解反后 就有股糊掉的味道了。然后就红灯和绿灯一直交替闪烁。

网友:
不是三极管就是MOS管,先用三极管代替,不行或者达不到要求再用MOS管,如果可以的话通电测量一下三个脚垫电压也能基本判断一下是什么管子!!

网友B:
大面积进水很难保证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按理来说牧田这种大品牌应该考虑到反接的情况,大概率是设计了保护电路的

网友:
电路板有改动,我的和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进水很难保证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按理来说牧田这种大品牌应该考虑到反接的情况,大概率是设计了保护电 ...

不是进水的问题。。我是强行接反。大力出奇迹。。防呆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积进水很难保证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按理来说牧田这种大品牌应该考虑到反接的情况,大概率是设计了保护电 ...

ok。。这封装好小。。我去找找看。

网友:
检测端坏了 慢慢找 不止一个元件坏了 反了一般是烧一大片

网友:
强行反接,检测电路估计是拉倒了,看图片好像是个贴面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