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纸糊的箱体搞起来,简易蓝牙音箱。

楼主(2020-12-28):
蓝牙音箱搞起来。。
周末被迫无常值班,闲的没事就找了个板,4mm的纸板
用美工刀划的。热熔胶粘的。然后锉刀修一下
3寸全频喇叭,卖家写的箱体有差不多3L
这个缩水太多了。。。。。10cm立方体,还差一点才1L
低音基本没有了。
比裸这还是要好那么一点点,
等有时间有板子再做出3L试试效果会不会好点。
手头有个Sony srs-x1,简单对比了下,和Sony的比起来低音没x1好,但没有X1闷。希望搞成3L会有提升。
明天搞个贴纸贴一下。

网友:
这是精选牛粪精心雕琢而成的吧

网友A:
长宽高等长的要注意驻波,尽量不要互成倍数关系

网友B:
切割和粘贴得非常工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和粘贴得非常工整啊!

还好,稍微出来一点点,然后锉刀或者砂纸一磨就平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宽高等长的要注意驻波,尽量不要互成倍数关系

不懂这些,我看成品音箱也有立方体的啊 听个响就行了,没钱烧不起来……

网友C:
啥功放啊 好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功放啊 好精致

很常规的淘宝很多的那种 标称50WX2的 室内用太大了应该

网友D:
只有一个音箱,功放只接了单声道?喇叭多大功率?双声道的好听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个音箱,功放只接了单声道?喇叭多大功率?双声道的好听些。

直接了一个 喇叭 5~20W的 功放是50WX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