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动声魔音回音壁喇叭拆解,并江湖维修

楼主(2020-12-28):
好大哥测评的箱子。

因为经常听音乐,加之用的时间久了。

突然高音箱,没音了。。。。。。(也有可能是声音放的太大了。)

拆掉长条形的。四个喇叭。

拔掉一个,还是没有。

继续拔,有一个有声音

看了下,不是板子的问题。

线也没问题。

拆个不响的喇叭出来。

这个喇叭有意思,一个喇叭固定在一个腔体里。

就是这么个小喇叭。

发现里面有不明液体。经过坛友的指教,是磁液。

1. 什么是磁液?
磁液(也被称为铁磁流体或磁性流体)是一种呈棕黑色的液态的磁体,它由直径约为10纳米左右的超细磁性微粒均匀悬浮于合成油载体中而形成。
2. 磁液的简史
磁液问世时带有神秘的色彩,它曾被列为高度机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实施航天计划中为了能解决火箭的液体燃料在失重状态下流动和精确地控制,研究发展了磁液技术。在固体燃料火箭技术成熟并取代了液体火箭后,磁液技术才获解禁。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几位科学家获得特别许可并于1968年成立了磁液公司,继续开发磁液的民用技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今天磁液已广泛用于扬声器制造业以及步进电机、大型电源变压器,录音录象磁带制造业,电脑硬盘和软磁盘制造业等等。
3. 磁液的功效
在扬声器的T铁和华司所形成的间隙中加入一定量的磁液后会——
     明显提高扬声器承受功率,延长扬声器寿命:在一般情况下,扬声器的承受功率受音圈耐热性的制约。功率越大,产生的热量越大,导致音圈温度急遽上升,当达到音圈材料的承受极限时,音圈就会被烧毁。而磁液的热传导系数远远大于空气,它能有效地将热能通过T铁、华司和盆架散发于空气中,从而防止音圈被烧毁,延缓了音圈材料及粘结剂的老化,从而延长了扬声器的寿命。
     改善频响特性,减少失真:磁液具有一定的阻尼性,扬声器在其最低谐振频率(f0)附近的频响曲线上会有峰值,因振膜振幅过大造成失真。这是扬声器制造者希望克服的缺陷。利用适当粘度的磁液对音圈运动的阻尼作用,可使扬声器在f0处频响曲线平滑。从而改善了频率响应特性,有利于简化分频器线路的设计。
     磁液有中心定位作用,能防止音圈在大振幅时产生的擦圈现象。
4.磁液的辨别
     判别磁液优劣的分水岭是其高温性能和胶体稳定性。磁液的基本功效是散热,它将音圈所产生的热量传递给T铁、华司等并散发于空气中,从而防止音圈烧毁。如果磁液不能在高温下保持长期的稳定,就会给扬声器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包括灵敏度的丧失和寿命的缩短。
     实验项目一:用粘度计测试将要对比的磁液在27℃时的粘度。取粘度相似、体积相同的两份磁液放在敞开的碟子中,置于烤箱中,温度设定在125℃。72小时后再次测试其在27℃的粘度,并进行比较。优质磁液的粘度变化小,劣质磁液的粘度会成倍增加.
             项目二:同上,取体积相同的磁液,放在敞开的碟子中,置于烤箱内,温度设定在175℃,检验其相对寿命。APG800系列磁液的相对寿命可达48小时,APG900系列的相对寿命可达78小时。而市面上劣质磁液的寿命不会超过10小时,有的仅为2-6小时.
       以上实验均需要某种工具和设备,一般用户可能并不具备条件。
    作为变通办法,可以:取一批扬声器(为排除干扰因素),分成两组加入等量的对照磁液,先测频响与阻抗曲线并存储记录,作为以后对照基准。然后加以一定功率的粉噪,至少100小时后再测试其频响曲线。可以观察到加有优质磁液的扬声器的频响曲线的dB数下降极小,而对照组的dB数则必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分解对照组单元,可见到磁液中有颗粒状固态物质出现。这就定性地反映了这种磁液的高温性能很差,不适应用于扬声器。
    以上简要介绍了对磁液高温性能的鉴定方法。有关胶体稳定性的优劣,没有专用工具难以进行,恕不赘述。
    散热的设计会在间隙内追加磁性流体即磁液(Magnetic Fluids),它主要用于散热,提高扬声器的功率,特别是球顶高音,基本上都有加磁液。
    磁液用量计算公式:
        V=3.5A(E2+C2-B2-D2)  单位ml   所有变量单位CM
        A:铁片厚度               B:铁心中柱半径
        C:音圈内径的半径         D:音圈最大外径的半径       E:铁片半径的半径
以上为转载。

差点用这个神油去清理了。

经过测量,并跟几百位坛友的讨论,线圈并未烧,而且,用手按住振膜,有时候有声音。(果然是实践出真理。)
我记得我的好大哥,汤米,是一个修复喇叭的高手,这个时候,买密封胶,或者其他维修,来不及了,直接上这个。

用这个裁剪厚度合适的苹果包装纸。卡主喇叭振膜,让线圈刚好固定在磁圈内。

卡了三个喇叭,没坏的没卡。(测试,四个都有声音了。)

愉快的听歌了。

至于音质有什么区别,目前木耳朵没有听出来。

当然了,如果哪位坛友对于这类修复有经验的,可以聊一聊。因为这个喇叭,在某宝没看到有同型号的。

网友A:
没看懂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B:
应该是音圈卡死了,加这个也可以,摩擦力大了声音就小。瞎说,加卡位用吹风加热波纹盘和纸盆校正不知道有没效果,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到底哪里坏了......

大音量,机器老化,粘胶老化,导致纸盆变形,线圈复位可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音圈卡死了,加这个也可以,摩擦力大了声音就小。瞎说,加卡位用吹风加热波纹盘和纸盆校正不知道有没 ...

个人认为,重新校正纸盆,重新粘合,外面加一个卡圈,可能会修复!喇叭还是圆形稳定!

网友C:
振膜变形了,这种腔体的喇叭好像见过,在多多上面

网友D:
我还没用过回音壁了,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膜变形了,这种腔体的喇叭好像见过,在多多上面

给个链接老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用过回音壁了,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修复后,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喇叭尺寸直接问潮汕卖家,,,有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震坏了

网友:
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尺寸直接问潮汕卖家,,,有一样的

给个链接!老大。

楼主:
感觉没什么区别。音质。

楼主:
音量开大了。据说有些调音台,还给大音量,上个锁。

网友C:
老铁,搜下多多卖家喇叭音响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搜下多多卖家喇叭音响diy

好的。谢谢。

网友:
淘宝搜索液晶电视喇叭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的事情,这个线圈(音圈)两个线头。线圈用的是很细的线,工作久了引线就震断了(震动时相当于引线在不断的受到弯折)。你压纸盆又让断的地方虚接上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坏的。

网友:
这类靠音圈线做引线的喇叭天生短命,音质也好不了,坏了可以直接丢垃圾箱了,丢之前可以把磁铁拆下来留着玩玩。
还有一种是软性线路板做引线的也一样,短命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