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P笔记本上的M2固态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0-12-28):
如图,HP ZHAN66 PRO笔记本的M2固态,是什么主控,SM2260吗?

楼主:
主控字样SMI N0HA74 00   S LLUT  TW 1645  4D

网友:
这玩意貌似是嘤特尔找慧荣定制的主控,如果说走SATA的话是2256,你这种nvme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不就是英特尔600P的HP版本么/SM2260G定制主控/公版固件无法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