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星伴月 聚散两相宜,Acebeam X10聚泛双结合手电入手体验

楼主(2020-12-28):
九星伴月 聚散两相宜

----Acebeam X10 聚泛双结合手电入手体验

首先解释一下大标题,大标题前半句九星伴月主要是说这款手电的配置,由边缘9颗三星SAMSUNG LH351D LED(CRI≥90)灯珠围绕中间一颗CREE XHP35 HI LED灯珠组成这款手电的发光部分。后半句聚散两相宜是说这款手电的功能,可以单独开启中间HI远射灯珠也就是呈现聚光的效果,也可以单独打开边缘9颗SAMSUNG LH351D 灯珠,呈现泛光的效果。且聚光,散光10颗灯珠也可以同时打开。呈现远泛皆可的效果。

确实,面对聚光与泛光需求导致众口难调的场面,好多发烧友和普通用户出行都是选择带两把手电,一聚一泛。不方便且感觉累赘。而今,这款Acebeam X10 聚泛双结合手电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片的空白,小巧紧凑的个头十分便携,10颗灯珠7000流明不俗的表现足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和发烧友的青睐。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它的样子吧!

概述

Acebeam X10是一款使用聚光灯珠和泛光灯珠结合的三级氧化铝合金手电筒。边缘使用9 颗SAMSUNG LH351D LED(CRI≥90),中心使用1 颗CREE XHP35 HI LED。十颗灯珠最大亮度7000流明,469米的远射范围。Acebeam X10配置1 颗21700 USB-C可充电锂电池,尾侧双开关方便快捷操作,内置智能温度控制器,侧面电源指示灯可随时提醒电池状态。中心远射HI灯珠和边缘9 颗SAMSUNG 泛光灯珠可以分开点亮,能满足众多户外的诸多使用场景和极端环境的需要,是探洞,搜寻和营救时必不可少的帮手。

包装

Acebeam X10 采用硬质纸盒包装,主色为黑色,搭配橙白文字点缀。包装盒正面上方是该手电的品牌Acebeam,左边为手电绘图,右边自上到下依次是型号,最大光通量,最远照射距离以及电池配置和跌落防水参数。

背面主要是几个档位的各个流明值,简单介绍,手电的配置以及商家的联系方式等。

侧面主要是几个使用场景介绍,这款聚泛皆可的设计使用场景相对较多。

顶部有悬挂孔可以方便悬挂定置,不占地板空间。

这款手电的手电套做工真不错,大小合适做工精细良好,手电套侧面有Acebeam LOGO,背面设计有可悬挂及其它佩戴方式的挂孔和帆布魔术贴。

细节介绍

Acebeam X10 在刚拿到手的时候,镜片上有防尘防刮花贴膜,并且有英文提醒用户字样,第一次使用前,请取下塑料薄膜。并且薄膜边缘特别用了红色标记,用心之处点个赞。

尾部正向开关,战术手电所使用的开关一般是正向开关,正向开关 —— 轻按开关,手电闪亮;重按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 反向开关 —— 先重按开关到底,听到“滴答”声锁定后,手电常亮,此时可以轻按来闪亮或者调光。正向开关能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

尾部开关基本属于开放式无阻挡,不管手指从哪个地方进去,都可以方便操作,不像一些U型尾部设计会有触碰和局限性。尾按胶帽上有方形颗粒便于操作以及品牌LOGO容易识别。尾按稍高出尾盖平面,导致该手电无法倒立。

尾盖外侧设计有六道U型深槽,可以辅助手指很方便的扭开尾盖更换电池,开合很容易。

头部和尾部双弹簧,双弹簧的好处是在强烈震动时头尾都能紧紧贴合电池,不会产生跳档或者断电情况,在军警执勤或者射击震动时更加稳定可靠。头尾电路板都是由两颗十字螺丝固定,相对于压环容易松动的设计,螺丝固定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加强。

由于这款X10尾按和侧按是分开独立操作,且灯珠有外侧,中心,外侧+中心三种点亮方式,特意设计了双层筒身结构。尾部连接属于端面导电方式,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战术环上有圆弧长条孔可以安装手绳,并且战术环还可以起到防止手电滚动的作用。

头部不锈钢压环,各边角都做了细致的倒角处理,摸着不刮手。灯头不锈钢压圈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核心部件。在不慎 跌落时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镜片及内部核心部件。同时也是户外探险游玩遭遇突发做为破窗逃生以及格斗的良好利器。由图片可以看出灯头由周边和中心十颗灯珠组成,做工完美,细节处理不错。

Acebeam X10 主要分为筒头,筒身和尾部结构三大块,配置的电池为4000毫安30A可直充锂电池。

X10侧按可以调档位和点亮的区域,尾按实现一键极亮。筒身也只有侧按这个位置是个操作平面,所以非常容易触摸,哪怕是全黑的夜里也没有任何问题。侧按按压舒适,有轻微的咔嗒声。筒头筒身都有大面积的散热鳍,加上电路内置的智能温度控制器,操作使用不会感觉烫手。另外筒身较深的滚花可提供更好的摩擦力,在使用中不至于手滑。

镜片采用钢化玻璃,镀AR膜,防刮耐磨,钢化玻璃 属于安全玻璃。钢化玻璃其实是一种预应力玻璃,为提高玻璃的强度,通常使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在玻璃表面形成压应力。玻璃承受外力时首先抵消表层应力,从而提高了承载能力,增强玻璃自身抗风压性,寒暑性,冲击性等。当玻璃被外力破坏时,碎片会成类似蜂窝状的碎小钝角颗粒,不易对人体造成伤害。同等厚度的钢化玻璃抗冲击强度是普通玻璃的3~5倍。而增透膜的作用是减少反射光的强度,从而增加透射光的强度,使看到的物体更清晰,更大限度的利用手电光。

这款X10配置的是 4000mAh 30A电池,带TYPE-C插口,不分反正,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移动电源、电脑等皆可为其充电。

X10筒身带有电量指示灯,使用中电量多少一目了然。绿灯常亮,电池电压> 3.2V,红灯常亮,电池电压在3.2V-3V之间,红灯闪烁,电池电压<3V。此时可以为其充电了。

简单测试

X10由于灯珠比较多,头部会感觉大一点,其它部位还是比较合适的,使用起来手感相当棒。其中长度141MM,头部直径 60MM,筒身直径 25.4MM,带电池 280克。

这款Acebeam X10通过侧按可以调整点亮的区域,分别是周围,中心,周围+中心三种照射方式,每种方式又分好几类档位,以下仅仅对三种方式在极亮状态下照度和温控做了简单测试。顺序为中心,周围,周围+中心,简单地说就是,中间亮,周边亮,全亮三种极亮状态。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Acebeam X10手电进入2200/4400/7000流明三个档位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Acebeam X10 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Acebeam 21700 4000mAh 30A电池,下图同样依次为中间亮,周边亮,全亮三种极亮状态。

至于防水方面,官方参数为防水等级:IP68(潜水5米)。以下就X10经历了冲刷,泡水,目前未发现任何问题。

三种区域照明在极亮状态下的夜射情况。

首先是中心极亮状态,中心配置一颗CREE XHP35 HI LED,远射相当强。下图是低亮状态下灯珠状况和中心极亮状态夜射图。

下图是边缘低亮状态图和边缘极亮夜射。

下图是十颗灯珠全部点亮时低亮状态和极亮状态。

以下是三个区域极亮对比图。

简单总结

这款Acebeam X10多灯珠组合21700手电整体做工精细,手感特别棒。聚光,泛光相结合更新了户外出行累赘的装备。从此,户外活动这一把就够用了,考虑的仅仅是电池的续航问题。

网友:
就是太贵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