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瘦 香菇 再也没有这好的耳机了

楼主(2020-12-29):
索爱电话自带的耳机,换过多次线,终于一边坏了。
各位高手推荐个平价好耳机吧!

网友A:
9.9原道,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原道,字数补丁

建议买红色或蓝色,白色声音清瘦,黑色有些胡

网友:
原道吊打一街靓仔啊。

网友(2021-10-04):
这个索爱耳机好在哪方面

网友:
点上一点胶,粘回去一样用啊

网友(2021-12-06):
这可真是用够本了

网友B:
在用的一款三星MP3配的耳机不错你去找找,平头塞单元直径上1.5左右的越小越垃圾…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在用的一款三星MP3配的耳机不错你去找找,平头塞单元直径上1.5左右的越小越垃圾… ...

我倒是折腾上了个三星入耳。。。很便宜买了几十条。。。

网友:
老耳塞坏了的确挺可惜的,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剪线耳机单元卖。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是觉得耳机的音质好,耳塞音质较硬。

网友(2022-04-25):
单元没坏 买个原道把单元换上去就行了呗

网友:
nc21鱼雷索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