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卤素大灯灯泡也能怀孕!你见过吗?

楼主(2020-12-29):
对数码的坛友来说,电解电容、锂电池怀孕都没啥新鲜的,但是汽车大灯用的卤素玻璃灯泡也会怀孕,你见过吗????

正常的hb卤素灯泡是这个样子的:

燃鹅变成这个样子的你见过吗:

显然已经怀孕8个月以上了:

要说电容的铝外壳或者锂电池的铝箔外套怀孕光滑地鼓起不奇怪,毕竟铝是延展性很好的软金属,但是卤素灯泡是很厚很坚硬很脆的玻璃制成的,它怎么也怀孕了呢?难道是灯泡内的高温已经烧化了玻璃外壳,然后膨胀,然后居然还没有破?这玻璃的质量真好,肯定是进口的

网友:
头一次见,是不是工艺部对

网友:
怪胎,必有怪物降生。

网友:
这玻璃的质量真好,肯定是进口的————有点崇洋媚外了吧

网友:
出厂如此?要不然解释不了啊!

网友A:
国产玻璃还真比老外强,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撞玻璃那个  撞中国玻璃 差点脑震荡

网友B:
封装时进了空气了,然后高温导致石英处于半熔解状态,空气膨胀就怀上了

网友:
准备生小灯泡了,问题是,它老爸是谁

网友:
进口的?尝尝吧

网友:
不排除原生的形态,我也遇到过,只是鼓包的部位在偏底部,这种灯的材料为石英玻璃材料,石英玻璃的软化点为1500度以上,如果说是在你车上形成的鼓包,那么整个灯座将不复存在,1500度高温时,周边非金属部分彻底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玻璃还真比老外强,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撞玻璃那个  撞中国玻璃 差点脑震荡 ...

手机屏幕的玻璃面板大猩猩康宁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玻璃还真比老外强,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撞玻璃那个  撞中国玻璃 差点脑震荡 ...

我也看过,最终解释,玻璃的固定方式有区别,老外的固定方式是上和左右三面固定,到了国内被搞成上下左右4面固定了,然后就这样了,不过玻璃强度估计真比国外强,福耀都去美国开工厂了,还出了个纪录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时进了空气了,然后高温导致石英处于半熔解状态,空气膨胀就怀上了

现在都是充气灯泡了

网友C:
灯泡发黑,上侧玻璃温度过高,本来低压充气灯泡,点灯时,气压大于大汽压一点,时间长就慢慢如此了,氙灯差的也有这样的?发黑应该工艺不好吧,或长时间超压也会

网友:
石英玻璃耐热1千多度,这个明显不合格。

网友:
发电机电压太高造成灯泡温度超过了1200度甚至更高,因为灯泡内充气的原因造成气体膨胀灯泡壁膨胀鼓包!!!

网友:
如此奇葩,理应收藏!!

网友:
玻壳材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时进了空气了,然后高温导致石英处于半熔解状态,空气膨胀就怀上了

本来卤素灯工作时就是有比较高的气压的,卤素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泡发黑,上侧玻璃温度过高,本来低压充气灯泡,点灯时,气压大于大汽压一点,时间长就慢慢如此了,氙灯差 ...

灯泡发黑可能是因为卤钨循环没有正常进行,比如卤素添加量不足,或者灯泡壳体温度不够,然后钨丝就会升华到玻壳上,然后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