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通国科技的路灯控制器SZ10-R1A-2KM

楼主(2020-12-29):
垃圾佬要砸的东西,被我抢救下来了。
SZ10-R1A-2KM,问度娘,是智能路灯控制器,一路开关信号,一路调光,有组网功能,对路灯实现无线控制。

顶端的天线座。
底部。
拆两端,灌胶。
也灌胶。
抠胶。
另一端。
软胶。
继续抠胶,可以拉出来了。
板子。
无线模块可以拆下来。
背面。
这里还可以看到一块立板,应该是调光控制部分。
得到一只铝合金壳子,三围12.5×6.3×3.8CM。
经测量,输出受继电器控制,继电器触点已粘连,不受控制了,除了控制路灯,不知道还能干嘛用。
谢谢围观!

网友:
外壳不错,可以D个T12控制板,放里

网友:
看着还能扩展两路

网友:
应该搭配接触器使用,可以扩带载量

网友:
我很好奇,里面的胶是如何清理干净的?能教学一下吗?

网友:
看到有电流、电压互感器

网友A:
带无线遥控?!

网友:
无线模块拿下来做遥控用或者换个继电器当家电开关

网友:
灌封的话,应该配合免维护固态继电器最好。我那北京附近垃圾佬,只要有电子部分产品都是价格贵。

网友:
不错,可以利用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无线遥控?!

是的,无线分布,集中控制

网友:
一路开关信号是继电器通断,一路调光0-10V搞不懂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