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佳能24V电源CA-CP200B,谁能知道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2020-12-29):
佳能的电源

2个螺丝,很好拆解

看做工还不错吧?

干嘛要多设计的插孔和插头,一体的不方便吗,咱也不懂、瞎问,有知道的吗?给咱科普科普。

网友:
像是打印机用的。

网友A:
24v一般是打印机的

网友B:
百度搜索ca-cp200  b 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C:
很不错的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用在T12上很好

网友:
打印机电源,可以改成笔记本用,也可以改t12

网友D:
我有,佳能照片打印机配的

网友E:
这牌子的电源,除了打印机,只有相机了,但这个不是相机电源。。。。。。

网友F:
就是以前家庭彩喷打印机用的电源。这个电源即使是内置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模块,可分离式的电源。

楼主:
明白人,就是打印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一般是打印机的

说得对,你是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ca-cp200  b 不就知道了

打印机电源。

楼主:
看里面做工挺好的,国际大牌只要是真货都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用在T12上很好

24V1.8A 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佳能照片打印机配的

是的,就是打印机电源。

网友:
佳能手机照片打印机家用小型便携式无线口袋相片冲洗印神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牌子的电源,除了打印机,只有相机了,但这个不是相机电源。。。。。。 ...

分析的有道理,相机一般的都是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以前家庭彩喷打印机用的电源。这个电源即使是内置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模块,可分离式的电源。 ...

是的,我觉得这种外置电源挺好的,打印机报废后电源还能用到别处。

网友:
以前BJC-210就拉着一个24V电源,不过是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