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讨论:给车的油路加一个加热系统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2020-12-29):
把汽油或柴油加热到某个值,会不会让节油效果更好?就用原车的散热器的水路加上铜或铝管在油路上绕几圈,对油进行预热。

网友A:
主要比较耗电,电量足可以瞎折腾

网友:
哈哈,二楼没好好审题

网友B:
只是不知道这样导致的汽柴油挥发的油雾,会不会增加使用时的危险系数?

网友C:
很多柴油车有油路油箱加热,高寒地区不加热柴油就冻起来,汽油没问题

网友:
肯定会有效果,但要仔细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比较耗电,电量足可以瞎折腾

是用散热的水路进行加热,不是用电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知道这样导致的汽柴油挥发的油雾,会不会增加使用时的危险系数?

夏天车内气温本来就高,提高到6-80度不会有问题的,主要是增加冬天的节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柴油车有油路油箱加热,高寒地区不加热柴油就冻起来,汽油没问题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思路很好,期待大作出现

网友D:
你说的效果,,第一用高压直喷,来解决雾化和高效,第二汽车水箱的作用就是让车辆保持在合适的工作温度。 柴油车有加热的,那是为了防止冻住,不是为了高效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实用性不大,并且只是适合低于0度以下环境。把汽油或柴油加热到某个值,对油进行预热。节油效果当然是明显的,不过只是在启动后的几分钟时间有明显效果和更容易启动而已,一旦达到一定温度,此时就适得其反了。

网友F:
这个没必要,现在都是电喷,雾化了,跟油液温度关系不大,让发动机温度尽快上来才是真的,大客车一般有个小锅炉,单独给暖气的,开着那个会烧柴油烧水,发动机的温度也能更快上来
电动车给电池包加热倒是更靠谱,威马就干过这样的事啊,弄个小油箱烧柴油给电池包加热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50645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效果,,第一用高压直喷,来解决雾化和高效,第二汽车水箱的作用就是让车辆保持在合适的工作温度。  ...

汽车在不开空调暖风的情况下夏天比冬天省油,主要的原因就是气温不同吧?夏天冷车启动,油温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度,而冬天最低可到零下,主要还是油温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必要,现在都是电喷,雾化了,跟油液温度关系不大,让发动机温度尽快上来才是真的,大客车一般有个小 ...

影响雾化的几个因素中就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实用性不大,并且只是适合低于0度以下环境。把汽油或柴油加热到某个值,对油进行 ...

请仔细看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影响雾化的几个因素中就有温度。

以前化油器对温度的要求还有点高,现在都电喷直喷了,汽油那个温度差别真没有什么影响,还是那句话,让发动机的温度尽快上来才是真的,本来冬天水箱升温就慢,你还从油箱过一遍,一顿操作猛如虎,百公里省油-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化油器对温度的要求还有点高,现在都电喷直喷了,汽油那个温度差别真没有什么影响,还是那句话,让发 ...

水箱升温的那几分钟对整天跑的车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化油器对温度的要求还有点高,现在都电喷直喷了,汽油那个温度差别真没有什么影响,还是那句话,让发 ...

利用排出的热量给油路升温,不是对油箱加热啊,谁家用热水器给自来水厂的水池加热吗?

网友:
1、改装危险
2、投入产出比要考虑
3、为提高燃油效率各大车企早就绞尽脑汁,这方法有效可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