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学校一卡通的瞎搞

楼主(2020-12-29):
可能是接触IC卡,应该没联网,复制之后也能刷,但担心数据最后同步然后对账,想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原理,比如离线卡数据会不会在刷卡时传回pc

网友A:
犯法的事不要做!!!

网友B:
离线的卡片里面金额数据应该是加密存储的,应该不好复制。你能轻松复制并刷卡他的数据应该就在刷卡机后台呢。

网友:
研究下技术没问题,牵扯利益犯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犯法的事不要做!!!

嗯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线的卡片里面金额数据应该是加密存储的,应该不好复制。你能轻松复制并刷卡他的数据应该就在刷卡机后台呢 ...

会出现在后台吗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涉及到资金的离线交易,肯定最后也要联网对账的。

我01年上大学的饭卡,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复制,但是不要重复消费,就没事了。

假设原卡为A,复制出B卡,并且B卡成功消费之后,A卡最好销毁掉,不然肯定被查出来。

网友:
后台就是记录每一笔交易记录的金额和相应的余额。

只要余额和累计交易金额不符,肯定会有警告。

网友:
做不了,人家是双备份的,卡里有数据,服务器有数据,每次读写都同步更新服务器里和卡里的数据。
除非你能黑掉学校服务器。
没有研究价值,而且非常容易被抓,想学黑客起码先学会怎么不被监测到吧?

网友:
你把学校食堂的机房所有硬盘充零了似乎可以

网友:
这事我还真干过 饭卡什么的就别想了 一般都是联网了 搞搞水卡什么的 还是不错的 免费热水走起

网友C:
接触IC卡,只保存ID信息,至于值类的数据则保存在服务器中!
想想就明白:你用的的手机SIM卡改数据,能改变你手机的话费吗?

网友:
最简单的说 所有的设备都是联网的 细看一眼都有网线的,跟钱相关的不可能把钱数写到卡里

网友:
小心触犯法律,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触IC卡,只保存ID信息,至于值类的数据则保存在服务器中!
想想就明白:你用的的手机SIM卡改数据,能改变 ...

目前大部分基于逻辑加密卡或CPU卡的食堂一卡通有在卡上写余额,脱机消费,消费时只认卡,这样速度快,并能减少万一断网或服务器宕机的影响。一个餐次结束后食堂人员会操作让消费机联网上传到服务器,并会和后台记录的余额做校验,一旦余额不连续就会有一条告警记录。
随着人脸识别消费机的推广,现在全联机的模式也慢慢多起来了。

网友: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卡A用过一段时间,结束时清零了;等B再用这张卡是,有时会发现欠费了,没法用了,得补上余额后才能继续使用。去问发卡中心,说是透支了……

网友:
这种东西数据压根不在卡上,再服务器里面,复制无用。

网友:
这种东西数据压根不在卡上,再服务器里面,

网友D:
这年头,还有全离线的IC卡系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还有全离线的IC卡系统么?

有啊,一般学校洗热水澡,打开水,不少是全离线的。因为金额小。
还有燃气表充值,虽然没有通讯系统,但是会通过卡传递信息,每次插到表里,和插到充值机里,都会交换数据,所以最终服务器还是知道你家燃气表的读数。这到底算离线,还是在线?

还有电梯刷卡,门禁刷卡,就不说了。

不过食堂就算是离线刷卡,还是会定时上传所有交易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