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开关电源芯片的型号,被打磨了

楼主(2020-12-29):
电源芯片炸了,其他部分没问题,但是芯片打磨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
1脚接300v负极
2脚通过101电阻到三脚
3脚一路经两个105电阻到300v正极
4脚接光耦5脚经过0.33Ω电阻到负极
678脚接变压器

网友A:
查了几个,都不能,用Viper12A或是Vip22A代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几个,都不能,用Viper12A或是Vip22A代换吧。

这两个功率可能不够吧,这个是24v的 焊台拆出来的,我已经用别的板子代换了,这个我看就烧了芯片想看看能不能修,也找了几个常用的型号都对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脚接300v负极
2脚通过101电阻到三脚
3脚一路经两个105电阻到300v正极

4脚接的光耦吧,5脚才是经过电阻接地,678才是接变压器,看样子3脚是启动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脚接的光耦吧,5脚才是经过电阻接地,678才是接变压器,看样子3脚是启动脚 ...

是的 写错了

网友:
现在的厂家真是无语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磨型号,直接不让修了

网友:
很多可以代换的,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芯片,手边只有viper22a,但是查了查,24v只有0.8A功率不行,突然想起几年前顺手买过一块电源模块,找了好久才找到,不用动任何地方,接好线试下了可以用,空载25.5v接入可调负载,24v电压时,电流2.4A,继续增加电流,电压还会下降不过依然正常工作,准备做个小台锯,带775试试

网友:
代换区别在光耦
第一种光耦有一脚接负极   tinySwitch 型
第二种光耦不接负极。      TOPSwitch 型
其它脚对号入座   一般这种8脚芯片能自供电,代换时可以不接辅助电源用一电容完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