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0元的博世锂电角砂机电池改装

楼主(2020-12-29):
博世的角砂机是闲鱼买的,
全新的单裸机50元包邮,
白色的机身很好看,
电池和普通12V的博世手电钻电池不通用,
好像和绿色博世的电池通用,
但看木工论坛有人改装,
把博世手电钻电池上去掉两个塑料片就能用,
我有4个博士电池,
2个博士电钻,
改装电池当然是不合算的,
要改4次,还是切割手柄吧
我就把角砂机手柄按电池形状切割打磨,
一定要切割到两个卡扣能扣紧,
不然角砂机工作时震动的厉害,
会把电池甩开,
由于切割手柄去掉了两个固定螺丝,
就在手柄外面绑上电工胶带辅助固定,
这样不好看,但能用,
角砂机用的植绒砂纸,
可以自己按砂纸做个模板,
买成卷的植绒砂带自己裁剪
皮带冲充孔
这样使用成本最低。其实不考虑集尘的话
直接找个植绒砂纸随便剪剪往上一贴就能用了

网友:
3d打印个电池外壳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大家有没有改直流的方案,我也买了一个,手上没电池,改直流没成功,现在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改直流的方案,我也买了一个,手上没电池,改直流没成功,现在吃灰中。 ...

直接用直流电源连接不行吗?我是正好有电池,不然也想用电源直连的

网友B:
请问这个打磨的振幅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打磨的振幅有多大啊

这个振幅不懂,越用力按打磨力度越大,我觉得还行挺实用,所以改完了又买了一个备用,50元也不贵,要力度大,干脆无刷锂电角磨机加个磨盘,也能用植绒砂纸,这种应该是用着比角磨机舒适,力度稍小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有没有改直流的方案,我也买了一个,手上没电池,改直流没成功,现在吃灰中。 ...

应该是缺识别电阻,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缺识别电阻,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我现在都是按手头的电池买机器,看别人能用,就跟着买裸机,电池稍微改装或者加转接座都行,都说锂电的机器耗电厉害,啥充电1小时,使用10分钟啥的,我用着觉得挺好,比如锂电角磨机,按我间歇使用,1个星期也不用充一次电,直流电机比220v的串激电机声音柔和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缺识别电阻,我也有一个在吃灰

我用了10K的识别电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10K的识别电阻,不行。

应该是没接对,我看木工论坛有改微克士电池的,说明是没有协议的,只是识别问题

网友:
跟着下了一单,2020就此结束

网友D:
东西不错。考虑入手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考虑入手中。

别报太大的期望,里面电机一点大,就是个玩具,要不是价格确实低,看里面的用料,真的感觉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报太大的期望,里面电机一点大,就是个玩具,要不是价格确实低,看里面的用料,真的感觉不值得买 ...

还好了,我用它打磨了,功率足够,
振动电机本来就不需要多大,
不然我的电池只是1.5A的,
几分钟换一个也太麻烦了,
我怕以后买不到,
所以又买一个,
有了经验,这回10分钟就改好了,
你不喜欢有机会闲鱼卖了就是。
说到玩具,
你没看到博世进口的锂电工具吧,
几厘米的链锯,
一点点大的电刨,
都是要买几千元一个呢,
这个卖50元真不贵,
要知道一电一充的卖499元的也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报太大的期望,里面电机一点大,就是个玩具,要不是价格确实低,看里面的用料,真的感觉不值得买 ...

主要是楼主改了12伏普通平台电池,手里正好有博世电钻。电池能用上。50块就当买个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了,我用它打磨了,功率足够,
振动电机本来就不需要多大,
不然我的电池只是1.5A的,

所以说要不是六十块就感觉不值当,不怎么喜欢博世的东西,评测上经常垫底,价格还贼贵,要性能没有,价格也没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楼主改了12伏普通平台电池,手里正好有博世电钻。电池能用上。50块就当买个玩具  ...

我也是当玩具买的,当时还买了套砂纸,那个沙子好像就30了一套,后来想明白了,这玩意可以自己剪砂纸贴上去就行了,不用买博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当玩具买的,当时还买了套砂纸,那个沙子好像就30了一套,后来想明白了,这玩意可以自己剪砂纸贴上 ...

对  配套的太贵了。可以自己买植绒砂布自己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