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A7RM4的CMOS防尘帘如何设置盖上

楼主(2020-12-29):
如题,刚拆封的时候,看到COMS前面是有一个黑色的塑料挡片的,装上镜头,开机,再关机换镜头,就看到了CMOS了,挡片并没有把CMOS挡住。设置里没找到可以控制的

网友A:
那个不是挡片,那是快门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挡片,那是快门帘。

哦。那要怎么把它关上呢。我是需要换镜头的时候,它是关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要怎么把它关上呢。我是需要换镜头的时候,它是关着的

貌似索尼么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光索尼,好像所有微单都没有这种功能,然后那个不是挡片,是快门帘,可以找个不值钱的相机戳戳看,就是几片很薄的塑料片,就我所见只有主板出问题的相机才会快门帘常闭。估计楼主想防尘,猜测如果让快门帘常闭,因为快门帘很脆弱,稍有意外就会让快门帘损伤,导致动作出问题,并且快门帘之间掉入灰尘会导致闭合不严,漏光的,还会加大磨损,所以还不如给落在cmos上,吹一下就行了,其实cmos没那么娇贵,表面起码有两层玻璃覆盖,落灰影响很有限,无非就是小光圈时候比较明显,但一般人也不会拿很小的光圈去拍。

网友(2021-06-20):
同样的问题怎么才能保护帘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