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一个电动起子,同心度很晃,这正常吗?

楼主(2020-12-29):
3.6v的电动螺丝刀,以前都是用锂电钻拆螺丝,有点不太方便就买了一个小的电动螺丝刀,到手之后发现特别晃,空转同心度都不行,拆螺丝的时候带着我的手在晃。

楼主:
还有,这个3.6v电起子带6档电子扭矩调节,我试了一下确实起作用,但是发现扭力越小,转速越慢,扭力越大转速越快,电起子都是这样吗?

网友:
买电起子送震动棒,赚了啊,防水么?

网友A:
同心度不高是正常的,带着手晃就不正常了

网友B:
送女主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不高是正常的,带着手晃就不正常了

那我就换个货

网友C:
电子扭矩调节是控制电流大小,肯定会影响转速,而且档位扭矩边界不清晰。还是机械调扭矩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女主播吧……

你是个淫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扭矩调节是控制电流大小,肯定会影响转速,而且档位扭矩边界不清晰。还是机械调扭矩的好用。 ...

想要直柄的,但是2狗子太贵了

网友D:
不是上钻尾丝这样的螺丝,根本就没啥同心度的要求,你这个也不可能拿来上钻尾丝,六角套筒夹头本来就有间隙,只要主轴不是弯的,转起来就自己稳定了

网友:
使用过的小批,就米沃奇M4D的那种快速锁头卡的稳且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上钻尾丝这样的螺丝,根本就没啥同心度的要求,你这个也不可能拿来上钻尾丝,六角套筒夹头本来就有间隙 ...

空转也晃,卸螺丝能带着我手晃

网友:
换多几个批头试试,六角套筒自身就有加工误差,加上批头加工误差,综合误差太大才有晃的感觉。另外就是批头和螺丝的凹坑不吻合,比如用PH1的批头拧PH2的螺丝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直柄的,但是2狗子太贵了

我到是感觉那个45¥可变角度的杂牌掰直了拿在手上握把形状比2狗子舒服,,,

网友(2021-02-26):
千万不要让女猪脖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扭矩调节是控制电流大小,肯定会影响转速,而且档位扭矩边界不清晰。还是机械调扭矩的好用。 ...

有高精度的电子调扭,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