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 3050M 手贱滑了一下,掉了两个件,求印字。

楼主(2020-12-29):
戴尔 3050M 手贱滑了一下,掉了两个件,不知跑哪里去了,求那些6脚芯片的印字。

网友:
应该和没掉的哪个一样

网友A:
好像焊盘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焊盘掉了啊。

焊盘可以飞线搞定,不知道什么元件就难了。

网友B:
晚上回去看看有没有图纸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去看看有没有图纸再回复。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款版号手上没有图纸。帮不了你了。

网友C:
应该是三个一样的型号遇到过类似问题,把掉的零件捡起来看看不就知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三个一样的型号遇到过类似问题,把掉的零件捡起来看看不就知遒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D:
现在什么问题了?不认机械盘了?那边还有固态盘接口。
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不如找找其他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什么问题了?不认机械盘了?那边还有固态盘接口。
守株待兔也不是办法,不如找找其他出路。 ...

不能开机。暂时没时间去搞它。实在不行就淘宝一块同款的主板,看了之后就退掉。

网友:
让卖主板的给你看看什么元件  给钱他就退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