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谁拆过航空发动机 一圈螺丝全部拆了 单这个半圆形盖子死活下不来

楼主(2020-12-29):
        一圈螺丝全部拆了 单这个半圆形盖子死活下不来

网友A:
可能是内轴承 拉着动不了吧?用个拉马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轴承 拉着动不了吧?用个拉马拉出来

拉马没有抓的地方  是圆的

网友:
看到周边突出小耳朵 上面的点了吗?
看上去是凹进去的,应该是点焊的
破坏性拆的话可以试试切断小耳朵
或者用电钻钻凹陷的小凹点试试。

网友:
标题第一句有凡尔赛的感觉。
平时修航母补卫星比较多,航空发动机没修过,有经验的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那3个宽点的耳朵,上面螺丝孔旁边是不是带螺纹的孔?是的话拧螺丝进去顶出来

网友:
圆盖上焊接3个圆环用拉马拉

网友:
是用顶丝的吧,仔细看看有没有对称位置的闲置的螺丝眼

网友:
这玩意不涉米吧,航模发动机啊。

喷WD40 泡一晚上,上拉马吃上力气,轻轻敲,慢慢就出来了。。没动静那就只能猛砸了。。。

网友:
不换个新发动机吗?

网友:
对于一个给卫星打蜡抛光的清洁工的俺来说。真的不会弄这个啊。。

网友(2021-02-01):
是锈住了吗

网友:
拆下来的螺丝上到有螺纹的孔中一上就下来了。

网友:
螺丝孔旁边不是有两个顶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