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以前的SSD板子真是好东西呀

楼主(2020-12-29):
买两个用一下,放在路由器上,一拿到手,真是什么东西,居然是2258G BGA316的MSATA的板子,好稀有呀,卖家估计也不懂,我买了3个,40大洋一个,今天拿到手想多买几个,毕竟2258H BGA316的空板子还要60大洋呢,何况是稀少的MSATA,结果被人打包了,我加价也不行,卖家坚决卖给另外一个人,
剩下的十几个其中一半是这个2258G板子,买家估计也不懂,当做普通的用了,后悔呀,早知道直接打包了,当时,可是没有拿到手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呀,
顺带问一下,这个蓝绿色的板子好像在2016年左右,国惠什么的品牌出过这样的板子,质量非常的好,而且设计这个板子的人非常喜欢免跳线的板子,非常的方便

网友A:
这板型 国惠 士必得都用过 不过多数是2256K/2258G估计是新出的/还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型 国惠 士必得都用过 不过多数是2256K/2258G估计是新出的/还是少见

想一想,60G的固态用2258G,也是下了血本了!!!现在2258H都是高端的象征了,QLC都稀松平常了,堕落呀

网友:
主控打磨过,估计是被踢下来的硅渣

网友B:
大人,现在是NVME的时代了。

网友C:
要不要刮一下主控看看
像是刮刮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刮一下主控看看
像是刮刮乐

这节奏是要开启主控刮刮乐的先河吗

网友D:
讲实话 可能这种板子连阻抗都没测 还不如公版,不是说msata 316就是好板子,您要想一下为什么这种板子这么少,而且主控看起来像是盖标

网友E:
好稀有,我有点喜欢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实话 可能这种板子连阻抗都没测 还不如公版,不是说msata 316就是好板子,您要想一下为什么这种板子这么 ...

我重新开卡了,不过也是奇怪,主控也盖标,现在都是一潭死水了,58xt基本上一统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人,现在是NVME的时代了。

你就是典型的有了新欢忘了旧爱

网友F:
这个板子我见过很多,之前都是配2256,你这58估计是后期厂家魔改的吧

网友:
我是赶紧把手上的msata标签揭起来看了一下,2246: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我见过很多,之前都是配2256,你这58估计是后期厂家魔改的吧

也是双贴316吗,我有差不多这样的板子,2256k,4贴152,也是免跳线的,也不知道这一批板子是什么人设计的,2246en 2256k等sata4贴8贴的板子都是免跳线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稀有,我有点喜欢这个板子。

老范,最近这段时间有人疯狂的扫货这块板子,问了好几家都是被人直接统货,每次都是晚了,我也是想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刮一下主控看看
像是刮刮乐

不用试,就是刮刮乐,这板子我手上也有几片
用一段时间主控特别容易虚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讲实话 可能这种板子连阻抗都没测 还不如公版,不是说msata 316就是好板子,您要想一下为什么这种板子这么 ...

自信点,去掉像,不过奇怪本体真是58g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信点,去掉像,不过奇怪本体真是58g

上了双贴32ce的颗粒,用的还挺稳定,有好几个品牌买的这个板子,都是60g,矿老板买的多,一般通电时间都比较长,写入量也挺大,是和 k9okgy8s7c一个id,居然没有多少坏块,三星颗粒真厉害

网友G:
很多被扫货了,不知道也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被扫货了,不知道也是啥情况

40元一块,比买sata空板子还便宜,而且还能做简单的u盘,我当时都是直接问能不能打包,结果好多卖家都是说早就被人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