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TTL焊点

楼主(2020-12-29):
手头有一台奇异果Q8网络电视盒,欲刷之,然而在其主板上未找到TTL焊点,恳请诸君赐教!

奇异果Q8网络电视盒主板反面

奇异果Q8网络电视盒主板反面

奇异果Q8网络电视盒主板正面

奇异果Q8网络电视盒主板正面

网友A:
usb边上那么大的GND、TX、RX标记

网友B:
是啊,那么大字,三个点,必刷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边上那么大的GND、TX、RX标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么大字,三个点,必刷之

谢谢!

网友(2022-06-27):
九联需要把电阻补上。。。

网友(2022-07-29):
不用心,所以看不到。

网友C:
这么大的三个点你居然看不到!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三个点你居然看不到!

还有q301的三极管也要补上

网友:
英文的,看不到也正常

网友:
奇异果居然还有S905L,不错嘛,闲鱼上大多都是RK3128+512的运行内存

网友:
明明就是mgv2000的主板

网友:
好明显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