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论坛买的KDATA GF31H(32GB)盘坏了,电流有0.28A,拆开看看

楼主(2020-12-29):
论坛优惠购买的KDATA32G盘坏了,拆开看看,是否有修复的价值

买来只是测试了一下,一直放在合子里,最近想用结果插上电脑盘符几闪几闪就没有反应了,一测电流有0.28A

能修否,看来便宜无好货,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很有道理

END

网友A:
用料是不错啊,正片。
重新量产看看

网友B:
我也有2个SLC的坏了,32GB的和16GB的.
插上usb3.0发烫严重,后来就坏了.
只能插2.0,不能插3.0了.
从此KDATA一生黑...再也不买这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2个SLC的坏了,32GB的和16GB的.
插上usb3.0发烫严重,后来就坏了.
只能插2.0,不能插3.0了.

我的是2.0  3.0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是不错啊,正片。
重新量产看看

电流太大,发热严重,量产找不到盘符

网友:
三极管烧崩了。。

楼主:
值不了邮费

网友:
不会是ufs吧

网友:
短接主控上的闪存芯片数据引脚,然后连接到电脑上,识别了把短接松开,用工具量产试试

网友:
熏松香
然后看到底哪儿短路

网友:
应该是三端稳压,看起来确实像三极管

网友:
我的用了两年还在用,重新量产速度很快,UFS的颗粒

网友:
15NM MLC
X8 256GB    32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