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请论坛大佬诊治,我这个64G的U盘安国64pin主控板6989还能找回来吗

楼主(2020-12-29):
请论坛大佬看看,我这个安国64pin主控板6989 64G的U盘还能找回来吗?现电脑上已不认盘,用芯片精灵或坛子上的量产工具都找不到;这是在拷贝电视剧时出现错误,之后拔下重新插上就不识别了。

网友A:
这种是苹果的E2NAND直接飞线到NAND定义了
一般是走BYPASS模式
没重要数据,掉盘就直接换新吧
量产好也不太稳

网友:
牛啊,直接飞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苹果的E2NAND直接飞线到NAND定义了
一般是走BYPASS模式
没重要数据,掉盘就直接换新吧

谢谢大佬的指导!!在请问大佬一下,这个主控怎么短接才能识别到呢?

网友A:
我比较喜欢短接DATA线
DATA短接上,量产工具多扫几次一般都可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短接DATA线
DATA短接上,量产工具多扫几次一般都可识别

非常感谢大佬提供的定义图,,但这个是48pin的定义;我碰到的是上图64pin的,不知和48pin的定义有哪些不同?能否请大佬指导一下64pin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提供的定义图,,但这个是48pin的定义;我碰到的是上图64pin的,不知和48pin的定义有哪些不 ...

64P好像是8CE的主控。支持的电压1.2V的片子
直接上个毛子的定义图吧

出处:https://www.usbdev.ru/glossary/galcor/au6998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P好像是8CE的主控。支持的电压1.2V的片子
直接上个毛子的定义图吧

非常感谢大佬乐于助人,,,论坛有你更 精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