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化胶,粘合剂,电路板用固化胶,知道的大佬进来看看

楼主(2020-12-29):
固化胶,粘合剂,电路板用固化胶,知道的大佬进来看看

那种修手机的师傅用的那种胶,看他们飞线或者修完了固定一下,

就用一种502一样的透明的胶点一下,很快就固化了,很结实,这种是什么胶啊。tao宝有的卖不。

谢谢大家

网友:
我知道的是   紫外线固化的绿油,也有其它颜色的

网友:
热熔胶就行吧?

网友A:
飞线完了一般是用绿油做保护,需要用紫光灯照一下才能固化,亲测用这种1块多包邮的灯就可以固化(我买的是1块6包邮的带基板的,回来用一节18650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79993407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完了一般是用绿油做保护,需要用紫光灯照一下才能固化,亲测用这种1块多包邮的灯就可以固化(我买的是1 ...

谢谢 我看他们就是一个小瓶 透明的胶水 点一下 过一会就OK了

也没好意思问问。。。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完了一般是用绿油做保护,需要用紫光灯照一下才能固化,亲测用这种1块多包邮的灯就可以固化(我买的是1 ...

请问这个限流用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限流用多大的电阻?

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你的电源电压减去LED的电压再除以LED的最大电流,这里我用的是18650满电时的最高电压4.2V计算的:(4.2-3.7)/0.7=0.714,我用的是2W 0.68欧的电阻,LED灯板不是很热,不会感觉到烫,因为锂电池电压大部分时候没有4.2V那么高,所以实际电流会小一点,如果你想电流大一点就把电阻再用小一点

网友:
那种应该是绑定胶  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你的电源电压减去LED的电压再除以LED的最大电流,这里我用的是18650满电时的最高电压4 ...

多谢,多谢!

网友C:
B7000  B8000 一样用,透明的,开盖针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B7000  B8000 一样用,透明的,开盖针头点

这个胶 还是很容易掉的吧  我知道屏幕使用这个密封的。小米手机换过屏。。。。。。。

网友:
是啊,紫外光固化,可以保存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看他们就是一个小瓶 透明的胶水 点一下 过一会就OK了

也没好意思问问。。。嘿嘿  ...

有时候绿油是必须的,用胶并不合适,比如这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i4y1G7t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线完了一般是用绿油做保护,需要用紫光灯照一下才能固化,亲测用这种1块多包邮的灯就可以固化(我买的是1 ...

涨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涨价了

没涨价,你要选395nm的,不要选365n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涨价,你要选395nm的,不要选365nm

看到了,谢谢。。。你的胶用395mm的波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谢谢。。。你的胶用395mm的波长?

对,而且有坛友做过对比测试,395的比365的固化更快,因此395的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