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公版1060显卡清灰 顺带加点油

楼主(2020-12-29):
拆个闲鱼入的公版1060显卡
这个显卡温度待机很低 只是有灰尘看着不舒服
手机发的贴不好编辑 将就看了

网友A:
这种滚珠轴承 除非直接加在轴承里面 加油在轴和轴套之间 会间歇性的发生莫名的异响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B:
双滚珠轴承风扇不错,通常用在千元以上显卡,百元显卡风扇肯定含油轴套,有些非公版风扇线序和协议不同,只能改滚珠轴承。

网友C:
请问楼主
 润滑固态脂,白色的好,还是红色的好?

网友:
蓝宝石GTX1060

楼主:
650 前段时间收的

楼主:
联想台式机定制的公版 索泰1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滚珠轴承风扇不错,通常用在千元以上显卡,百元显卡风扇肯定含油轴套,有些非公版风扇线序和协议不同,只 ...

原价应该上千了吧 嘿嘿 二手都要6-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滚珠轴承 除非直接加在轴承里面 加油在轴和轴套之间 会间歇性的发生莫名的异响 ...

哈哈我就沾了点。汽车全合成机油 目前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润滑固态脂,白色的好,还是红色的好?

我是加的汽车全合成机油。只有这个 每次保养都有剩的。润滑脂的话好像白色的多一点

网友:
蓝宝石是造a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润滑固态脂,白色的好,还是红色的好?

美孚最高级的是红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台式机定制的公版 索泰1060

你俩说的都没错  母公司本来就是一个

网友:
类似公版卡的方案,玩游戏噪音应该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台式机定制的公版 索泰1060

截图看看GPUZ,我以前用过蓝宝石的GTX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