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这个SanDisk U盘之前买来做群晖的怎么样可以复原?

楼主(2020-12-29):
哪位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样恢复原始的容量

网友:
分区软件看看,重新分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diskpart
list disk XXX
select disk XXX
clean
exit
插拔之后重新分区

网友:
用分区软件删除现在的分区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WINDOWS自带   diskpart   就能解决

网友:
SDFormatte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