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求助。东芝ngff固态开卡

楼主(2020-12-29):
朋友给的固态不忍盘,不知道用什么软件,芯片是什么,怎么开卡。求普及

楼主:
这个是图片

楼主:
也是图片。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我看人家开的跑车特别帅,想自己动手做一辆,需要哪些材料,求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人家开的跑车特别帅,想自己动手做一辆,需要哪些材料,求普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回复妙啊

网友:
我看人家开的跑车特别帅,想自己动手做一辆,需要哪些材料,求普及
顺便说下,楼上楼下都是我小号,楼主快删号吧!

网友:
我看人家老婆特别漂亮 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需要哪些材料求普及
马维尔主控的盘 需要设备开卡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开/直接拆颗粒换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