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aier j3160改个DC供电

楼主(2020-12-29):
最近房东要给涨电费,主力机看电视有点费电,想着搞个低功耗平台,做nas和看直播。逛一圈撕逼鱼,某拆机J3160看着不错,

100包邮到手,6wTDP,挂个ssd+2.5寸盘也才10w。
比较坑比的是这玩意竟然要ATX供电,不是开玩笑吗,我拿450w的atx电源伺候它? 翻箱倒柜捡出来以前捡垃圾的90wDC-ATX,无奈只有模块  没有DC口了,主板阉割了DC IN。还好我有备货,

趁着江苏第一场雪,在家折腾吧。

板子是有DC in的位置的 先焊一个插座上去,这个对于老司机来说都是小问题。

直接从in飞一根线到模块的输入,cpu的4针就直接从模块取12v和GND,这个样子。

这······
咱可是精致的垃圾佬,越看越不舒服,看看能不能简单点,看一下这个条线,就是原来的19v的走线,现在全部悬空了,正好可以用来跳12v供电,
空焊盘,堆锡大法

最后到这里只能刮出来焊线了

然后就这样了,

cpu的4针从后面飞线,从最近的12v取电,刮这里,

焊好线

大致就是这样子了,点亮看一下,还好没翻车。

网友A:
干嘛不直接买DC供电的,这种DC转ATX模块很容易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直接买DC供电的,这种DC转ATX模块很容易坏的感觉

DC供电的贵太多了,90w的模块带6w的cpu,我手里有好多这种模块,坏了再换。

网友B:
这玩意看高清卡不卡?win7的32位系统上了不卡吧?

网友C:
这 主力机看电影也就不到100w,这玩意算15w,按一度电六毛一小时也就省个五分钱,365天每天看三小时得将近两年才能回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主力机看电影也就不到100w,这玩意算15w,按一度电六毛一小时也就省个五分钱,365天每天看三小时得将近 ...

其实就是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看高清卡不卡?win7的32位系统上了不卡吧?

上个差不多的固态  基本上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 主力机看电影也就不到100w,这玩意算15w,按一度电六毛一小时也就省个五分钱,365天每天看三小时得将近 ...

主要还是做局域nas 数据访问方便点

网友:
不如1037u的方便,直接dc接口。性能还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主力机看电影也就不到100w,这玩意算15w,按一度电六毛一小时也就省个五分钱,365天每天看三小时得将近 ...

我的i5四代主机才30多W

网友:
折腾折腾挺好的,积累点经验,怕闲的发慌吧?

网友:
100包邮到手 不贵

网友(2021-03-22):
还好老哥发贴,不然我以为安个dc插座就直接能用了,正准备入手。

网友(2021-05-26):
直接焊DC没法用吗?

网友:
1037U的稍好点,性质来了还能打把LOL

网友:
其实不如100买个笔记本下半身,比这个还省电省事。

网友:
为什么不和房东谈个恋爱,这样房子车子票子都有了啊,这样折腾多累啊

网友(2021-12-22):
这个板子网卡是千兆百兆的

网友:
这个帖子一年了,这各板子增值了吧

网友(2024-10-31):
都24年了,59 淘的,内存超级挑 ,配了原装条子4g 一起79 包邮不是这个帖子我都没注意看还有个dc 口的焊盘
要用原厂条子,装了个ikuai , docker , 路由器+smba ,简易nas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