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智商税还是确有其用的蓄电池再生器

楼主(2020-12-29):
话说蓄电池再生器/修复器这种东西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
这不前几天淘垃圾的时候看见这么一个东西,卖家说拆解看里面似乎还有点肉,不像智商税的样子
结合几块钱的价格,淘一个来研究一下,反正几块钱就算上当了也能接受
下单后没几天,收到这么一个盒子,全新的,还没开封的!
型号是GS360,品名为蓄电池再生器

话说这盒子正面印的花里胡哨的
首先我们来逐行逐句咬文嚼字分析一下:
1、电池寿命3.3倍以上。看这意思,如果原来的电池能用3年,装了这个再生器就能用9.9年
小字的原理说的似乎没什么毛病,但是不知道这个“3.3倍”数据从何而来,经过了缜密测试?有没有试验统计?
P.S.:铅酸电池一般寿命都不太长,如果按剩余容量80%报废的标准,基本上2-3年的就报废了
有专门为后备设计的长寿命型电池,浮充寿命可以达到10年-15年

2、“电池容量90%以上可继续持续”,先不说这句话是不是病句
标题说的是电池容量90%,底下小字便成了“电池效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
那么好了,你究竟说的是电池容量还是电池效率???

3、改善车燃费省油5%以上......话说这好像又是病句吧,读起来怎么感觉那么怪?
按小字描述,再生器可以提高电池效率,提高引擎功率,减少废气污染,节约燃油5%
首先,发动机运转时,抛开车上其他电器用电不谈,和蓄电池相关的就是发电机向蓄电池充电了。
以一台常见的额定功率81KW的EA211汽油发动机为例,发电机额定输出电压14V,电流90A,功率1.26KW
假设蓄电池完全没电,发电机以最大功率向蓄电池充电,那么发电机占发动机输出功率为1.26/81*100%=1.56%
由此看出,发电机就算竭尽全力,也只占发动机所有功率的1.56%,况且,蓄电池充满后发电机就不再向蓄电池充电了
何来省油5%呢

背面,就不这么花了

背面说明,就别继续咬文嚼字了

侧面,深圳的一家公司生产的,别说,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个公司
地址也对,网址嘛,右边那个能打开,也是他们公司,电话估计变了
唯一不对的是,这家公司,现在是生产电子香烟的
看经营范围里也有电子产品,生产个电池再生器也不过分

这家公司的网站,还弄一个全英文,搞的似乎很高大上的样子

撕开塑封膜

抽屉式的结构

这个盒子,做的还是满像样的
说明书,保修卡,主机什么的,还挺全乎

这是个品质保证卡,只盖了个合格章,没有生产日期什么的

有意思的是,这货标明它申请了韩国专利
明明是个中国产的装置,怎么没事跑韩国申专利去了?
于是去韩国专利局的网上查了查,别说,不是假的,还真有这个号的专利
只不过,我实在不会朝鲜话,google翻译结果表明:
1、这个专利似乎是三星公司申请的
2、专利内容,似乎是涉及蓄电池均衡充电,不是蓄电池再生啊
3、没看见这个专利和再生器的厂家有什么关联
至于准确不准确,不好说啊,反正google是这么说的

继续拿出主机,尺寸不大的一个小盒子

主机上只有2根线,用来和蓄电池相连

接头似乎是铝的,很软,颜色发灰,磁铁不吸

中间有一个6.35的保险丝,0.3A的

主机背后,是一圈3M的双面胶,可以用来贴在安装位置

胶底下有4颗螺丝,不是超声波焊接的,拆解很容易

拧出螺丝,拆开外壳

PCB,这一面上面什么都没有

另一面有些许元件,这是主要的电路都集中在这里了

上面都打了一层黑胶,很硬,很难抠
按设计这再生器是用在汽车上面的,汽车上环境恶劣,打胶密封也是对的

元件不多,3个贴片电感,一个TO-263的晶体管,
一个SOP封装的MCU,还有些阻容元件等

一个接口,应该是给MCU写程序的
MCU被黑胶盖住了,看不出型号

一组跳线,可以用来选择工作电压
最低能用于2V的蓄电池,话说,真接2V的话,MCU能工作嘛
如果要这个装置2V就能工作,MCU怎么也得是1.8V的,有这种超低电压的MCU吗

为了验证这个装置如何工作,于是给它通电测试一番
按手册的描述,这个东西应该能够向蓄电池提供脉冲或产生脉冲充电的效果
为了验证这一点,用稳压电源代替蓄电池
电路中串联一个2.2Ω的电阻作为假负载,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端电压变化即可知道电流波动情况
如果有脉冲电流流过,自然会在电阻两端表现出来
有意思的是,这个再生器并不是12V接上就能工作,它的启动工作电压大约是13.5V
也就是说只有输入电压大于13.5V后,再生器才会开始工作
按厂家的设计,这个再生器应该是一直并联在蓄电池两端,而再生器的电路构造决定了它是一个负载
12V铅酸电池即便充满电,空载电压也不会>13V,设计成大于13.5V才开始工作,肯定是让电池在充电状态下再生器再启动
避免电池不充电时再生器作为负载把电池放空(这不仅不再生,反而折寿了)
这是测试电路

接通电源后,再生器开始工作,面板上3个LED流水样闪亮
但是出乎意料,示波器上却丝毫没有变化,一条直线,静如止水
说明根本没有所谓的脉冲产生,甭管正的还是负的,示波器显示只有平静的直流电流

怀疑是不是因为脉冲电流较小,采样电阻也不大(2.2Ω),所以没有显示出电流波形
如果按20mA算,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就是44mV,按说示波器应该可以显示出来啊
于是拆开直接用示波器测量MOS的G极,看看是什么样的驱动波形
很奇怪,指示灯显示再生器在工作,但是MOS的栅极却没有驱动信号
如果G极没有驱动信号,那自然不会工作,如何产生脉冲呢

既然测试栅极没信号,那再看看电感上的波形,仍然一条直线,倒是很准确测出了直流电压
看来不是示波器的问题,也不是测试栅极不准确
确实没有驱动,也就是说,虽然指示灯闪烁,显示再生器开始工作了
但是,实际上里面的“再生”电路并没有工作,只是3个指示灯在不停闪动

经过积极折腾,无论如何都没有让这个“再生”电路工作起来,只有三个指示灯闪呀闪,于是放弃
由于电路板被黑胶封死,大致画了一下这个再生器的电路结构
理论工作时,MCU产生5-16KHz(说明书写的)的脉冲信号控制功率管,
于是电流流经电感产生脉冲信号,但是,从这个电路看,这只是一个负载电路,属于脉冲放电
在电池充电时,再生器“产生”放电脉冲消耗充电电流,令充电电流有所波动,达到“脉冲”充电的效果
至于电感内的能量是否能“反馈”给蓄电池,从电路上看是不能的,因为当MOS关断时,电感内反电势被二极管消耗了
这也决定了这个再生器的电流不能太大,因为太大了肯定导致严重的发热,20mA足矣

最后,至于这个再生器有没有作用,只能说可能有一点点作用,但绝对不会像包装上描述的那么夸张。
从蓄电池厂家给的说明书上可以看出,蓄电池的循环寿命,和放电深度息息相关
如果是100%的深放电,那么蓄电池寿命也就只有200次左右循环(剩余容量<60%报废)
这和蓄电池的结构有关,随着反复充放电,极板上的活性物质会逐步脱落,松动,容量就会损失
而脉冲充电,也仅仅对那些轻度硫酸化的蓄电池有一定的修复效果,
可以一定程度恢复蓄电池容量,而对于那些重度硫酸化、极板崩解、活性物质脱落而失效的蓄电池,就毫无作用了。

为了验证我的观点,以“铅酸蓄电池 修复”为主题词,分别在X度搜索引擎和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搜索
XX搜索出来1千万个结果!翻了翻前几页,基本都是广告,吹的天花乱坠,方法说一堆,没见啥成效

广告还是算了吧,要搜还是到正经的学术平台上看看
中国知网上面,只有248条结果,如果仔细阅读标题和摘要,可以发现一大半的学术论文并不是说修复蓄电池的
看来这不是个热门研究方向啊,没什么人研究,就连学位论文里面,2位博士研究生,37位硕士研究生
专司研究修复蓄电池的也不多

从上面随便找了几篇真正和蓄电池修复相关的文献阅读一下
证实了自己的观点,脉冲充电,对轻度硫酸化的蓄电池能有一定帮助
从下面的文献可以看出,最完美的修复,也都是较“年轻”(3-4年)的蓄电池
容量的提升,不过10%-20%左右,至于完全修复,寿命增加3.3倍,就算了吧

完,谢谢观赏~

网友:
看这东西应该是高频脉冲放电啊

网友:
智商税也不是谁想交就能交的,首先你得有

网友:
还有增程器......

网友:
按原理来说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如果真能释放出高频高压脉冲,对修复铅酸电瓶的晶化还是有效果的,但只对轻微晶化有效果

网友:
几元钱也没事啊,就当买了个放电器了

网友:
楼主尽然还来个连载

网友:
如果类似车充并联,应该是有源功率因数调节器。如果有一路像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应该带限流和保险丝过流保护。

网友:
好像是谁家几块钱还是十几卖着玩的。。。我没买,想着没啥用

网友:
还有电池修复液,某宝商家说能让99.6%的电动车电池恢复如新。

网友A:
现在一般测试智商的,主攻老年人,车主,女人。

网友:
这类所谓的脉冲修复器n年前就有卖,分两类,一类是脉冲充电,利用扫频信号驱动mos大电流给电瓶充电,多用于商业电瓶修复机上,这类确实有一定的修复效果,因为功率较大,多频段脉冲,对大小硫化晶体有共振冲击作用,能起到一定修复作用。一类利用放电时控制mos产生脉冲放电,这类受限于电瓶内阻容量状态电量等等因素修复效果较差,只能起到微弱的保养作用。你这个就属于后者(脉冲放电),没有所谓的充电时并联这个东西令充电电流波动的修复方法,充电器都是恒流的,这个玩意儿不能使充电器电流发生大幅波动,就是恒压充电器那点儿波动也毫无作用。但是你这个虽属于脉冲放电“修复”但电路显然属于造假,无任何脉冲可言,因此也无任何修复效果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科普知识

网友:
我也跑去知网看了一下,看资料要钱。。。楼主这是拿自己的钱科普大家

网友:
厉害了。。。。。坑人的

网友:
好吧,本来也想买一个试一下的,这下省钱了。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楼主设备真不少。我问下 所谓的蓄电池修复技术,能把原来蓄电池的100%的寿命 延长到多少呢? 120%  ?150%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测试智商的,主攻老年人,车主,女人。

但这个不是,

它就是个正儿八经的车用脉冲放电器
对电瓶有好处

网友:
这类吹上天的东西,10有8、9都是骗钱的。
还有那种用几个电容并联在点烟接口上,就能吹出几十种好处的工业垃圾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