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微波炉买的第三个磁控管又翻车了号称全新的

楼主(2020-12-2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467&mobile=2
上一个帖子帮别人修微波炉不是叫别人买两个拆机磁控管都不行吗 这次第三个号称全新的到货了 以我看就是翻新的 标签都怪怪的 金属都生锈  这次长教训了 先测试 对地无阻值 对的 灯丝居然又不通 我都怀疑我表坏了 表笔相碰 滴滴滴 还好 表没坏 这运气 买三个磁控管都坏的 肯定有人叫我换插座 算了 我怕我焊不结实

网友A:
这还不如我拆了扔了那个成色好

网友B:
连买三个都是坏的,这运气。。。

网友C:
这个也是翻新货,接连三个都是坏的,这。。。。。

网友:
我家那台松下的坏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如我拆了扔了那个成色好

蒙蒙外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买三个都是坏的,这运气。。。

属实很奇怪 非常奇怪 甚至一度怀疑表坏了 或者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翻新货,接连三个都是坏的,这。。。。。

这是一种什么概率 我还嘱咐他让卖家测试好发货 谁知道测没测

网友D:
磁控管这器件,不同品牌的产品拆下的,是否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属实很奇怪 非常奇怪 甚至一度怀疑表坏了 或者哪里出了问题

可能这是天意,此微波炉不宜修,建议放弃,有时候邪门的事情还是要相信一下

网友E:
三个都是坏的~~~你这运气。。。
退了再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这器件,不同品牌的产品拆下的,是否通用

好像分功率吧 我也不清楚 我就知道变压器有七百瓦的有八百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这是天意,此微波炉不宜修,建议放弃,有时候邪门的事情还是要相信一下 ...

你不要吓我哦 我可胆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都是坏的~~~你这运气。。。
退了再买呗······

但愿事不过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这器件,不同品牌的产品拆下的,是否通用

不能算通用的····有型号的····就算刚好合装··是能用··但也只是勉强能用····工作效率低··不稳定··等等···
所以原装管是最好的!!!

网友:
这微波管不易坏么~!!更不容易断路(很难发生)!还三个都是坏的!!!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两个拆机磁控管都是好的。

网友:
我记得对地短路才是坏的吧

网友:
卖家很不负责任,还可以推脱是买家自己弄坏的,生意太好做了。

网友:
有时碰到坏件多了,真会怀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