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亲民大光圈饼干头 佳能RF50mm F1.8 STM评测

楼主(2020-12-29):
本文来自佳友在线
  大光圈定焦镜头可以带来出色的画质、明亮的画面、更加突出的主体虚化效果,而50mm焦段则拥有着最接近人眼视角,深受摄影爱好者尤其是初学者的喜爱的同时,也是各大相机与光学厂商重推的焦段;而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便得到了一只标准焦段的大光圈定焦镜头。这一规格的镜头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兼顾轻巧便携,还能有优质的画质表现的f 1.8镜头了。所以就算说50mm f1.8规格的镜头是很多爱好者的第一款大光圈定焦,也是套机镜头外第二支镜头的最佳选择也不过分。

  一直以来,佳能50mm F1.8级别的大光圈标准定焦镜头因其广泛的适用性、明亮的大光圈以及小巧轻便的镜身,从胶片机时代就受到了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喜爱。进入微单时代,大家也一直期盼着一只RF卡口的50mm F1.8镜头出现,终于在2020年等到佳能推出了RF 50mm F1.8 STM镜头。从外观和参数上来看,它延续了EF 50 f/1.8小巧轻便画质优秀的风格,而这只镜头的实拍体验究竟如何,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评测中为您揭晓。
  外观点评
  RF 50mm F1.8 STM上手的第一感觉自然是小巧轻便,它的重量仅约160克,镜身全长仅约40.5毫米,搭配R系列微单完全没有负重感,在机身上就像一个“饼干”一样小巧。它的大小与EF 50mmf/1.8相仿,给人一种熟悉的“老朋友”的感觉,而哑光的镜身涂装配合金属色泽的控制环则使它显得更加稳重。

  RF 50mm F1.8 STM搭配EOS RP

  RF 50mm F1.8 STM
  这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缩短至了约0.3米,配合约0.25倍的最大放大倍率,在拍摄时可更加靠近被摄体,将小物件拍大,获得如微距般的效果。

  RF 50mm F1.8 STM光圈叶片

  RF 50mm F1.8 STM卡口
  RF 50mm F1.8 STM镜头的光学设计沿用了广受好评的EF 50mm f/1.8 STM的高斯结构,配以7片反插刀式光圈叶片设计,针对RF卡口短后对焦距离的特点进行了优化配置。同时使用耐用的金属卡口,在卡口部与相机连接的部分使用了质感十足的哑光金属银设计,使得整支镜头科技感十足。

  RF 50mm F1.8 STM对焦/控制环及切换开关
  RF 50mm F1.8采用了对焦/控制环一体的化设计,这一点为镜头小型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环整体旋转平滑、顺畅,表面菱形防滑设计,方便了使用者凭触感“盲操”,同时对焦/控制环切换开关位于镜头的左侧,方便持机拍摄时快速切换操作模式。

  RF 50mm F1.8 STM
  RF 50mm F1.8 STM镜头的第一片镜片内凹,可以有效的减少因拍摄中无意触摸镜头而导致沾染指纹、污渍的情况发生,也能预防挂机拍摄时的意外划伤。此外它还采用了1片PMo非球面镜片,通过合理的镜片配置,有效补偿多种像差,实现了全开光圈下画面整体清晰的高画质,也对镜头小型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畸变及暗角表现
  镜头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小型轻量化的镜头,为了在体积和各项性能甚至成本间取得平衡,在其它表现方面经常会有所妥协。不过随着数码时代的到来,这一问题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畸变、暗角这类特性可以靠机内矫正后期调整轻松解决,使得分辨率、色散一类的“硬指标”也更容易被兼顾, 为了更好地了解镜头的特性,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这支镜头的畸变及暗角表现。
  畸变分为桶形和枕形两种,当拍摄一些线条物体时最为明显,相对来说广角镜头更容易产生难以校正的变形,而其他焦段的镜头控制起来就容易的多。我们首先来看RF 50mm F1.8 STM的畸变表现,我们关闭机身的矫正功能进行拍摄,再开启矫正功能进行拍摄进行对比。

  关闭机内修正

  开启机内修正
  可以看到,在关闭机内校正后,佳能RF 50mm F1.8 STM这支镜头出现了十分轻微的桶畸变,如果不是加以辅助线对比观察,就基本无法察觉到畸变,打开机身矫正后畸变消失,所以完全无需担心畸变对画面产生影响。
  暗角和畸变一样,都属于可以通过后期轻松解决的镜头特性,它又被称为失光,简单说是由于镜头的通光量不足和镜头边角的入射光线与镜头光轴有较大的夹角造成的,而通光量直接与镜头的孔径有关,它通常广角镜头在大光圈下容易出现暗角,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支镜头在暗角方面的表现。

  关闭机内修正,F1.8拍摄

  关闭机内修正,F2.8拍摄
  测试时我们关闭了机身内的暗角修正功能,可以看到,佳能RF 50mm F1.8 STM这支镜头在最大光圈F1.8关闭机内修正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暗角,而当光圈收小到F2.8时暗角则完全消失,开启机身修正可以消除最大光圈下的暗角,如果画面中不需要暗角,就不要关闭机身修正,而喜欢添加少量暗角作为照片表现,完全可以放心关闭机内矫正拍摄。
  分辨率表现
  佳能RF 50mm F1.8 STM作为一只经典焦段的标准定焦镜头,沿用了广受好评的EF 50mm f/1.8 STM的高斯结构,它配备了一片可抑制多种像差的非球面镜片,在成像面附近配置大口径镜片实现了高画质与镜头小型化的兼顾,所以这样一只体积小巧价格亲民的镜头的光学素质表现如何绝对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保证样片尽量客观,我们关闭各项优化,拍摄时将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机内白平衡设置为自动进行光圈逐级拍摄,截取中心和边缘框选所示位置的100%放大切片,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佳能RF 50mm F1.8 STM镜头中心画质在最大光圈下的锐度表现比较令人满意,达到了最大光圈可用的标准;光圈收小到F2.8时就达到了最佳的锐度表现,且从F2.8到F11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从F16时画质开始出现衰减,在更小光圈的情况下,受到衍射现象的影响,画质相对下降较大;而从边缘的画质表现来看,其在最大光圈下的画质显然不及中心锐利;但和同规格的微单镜头(综合体积、价格)表现对比及来看,这样的边缘画质还是相当不错的;而当光圈收小到F4时就能达到最佳的锐度表现,且在F4到F11之间保持了最佳画质,同样在较小光圈时受到衍射的影响出现了画质的下降。可以说,比起EF 50mm f/1.8镜头,RF 50mm F1.8的画质表现从中心到边缘都有了全新的改善。
  焦外和色散表现
  除了分辨率表现,镜头的抗色散能力,也就是对“紫边”的抑制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尤其是在面对逆光、高反差拍摄时,色散对于画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出于兼顾小型化、画质和成本考虑,RF 50mm F1.8 STM本身并未专门配备抑制色差的特殊镀膜及镜片,让一些影友担心这只镜头最大光圈下的色散控制会不会不如人意,接下来我们同样通过实拍来了解一下这只镜头的抗色散表现:

  可以看到,这支镜头色散抑制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对于金属物体的高光处,没有明显的“紫边”出现,如果放大仔细查看才会发现有少量“绿边”出现,此外在面对光源直射时(如图中的光斑),画面中还是出现了一定的“绿边”,但考虑到以往的50mm 1.8镜头以及其它定位相近的微单镜头不仅有“绿边”,还会有明显的“紫边”出现,所以RF 50mm 1.8作为一只没有专门配备抑制色差的特殊镀膜及镜片的大光圈镜头,有着这样的色散抑制表现,是超乎笔者意料的。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00秒, ISO 200
  考虑到佳能RF 50mm F1.8这支镜头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人像拍摄或是夜景扫街都会使用大光圈拍摄,因此它的焦外表现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焦外表现

  EOS R6,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秒, ISO 1250
  在RF 50mm F1.8 STM光圈全开时焦外表现可以看到,7片反插刀式光圈叶片组成的圆形光圈形成的中心光斑形状相对圆润,画面外围的光斑则很有特点,整体过渡比较规律,在画面中不会有突兀感;同时画面中没有出现“洋葱圈”的现象,这样焦点锐焦外润的表现在夜景拍摄时可以提供比较漂亮的画面效果,如果能善用镜头这一具有特色光斑,还可以对整体画面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防抖表现
  无论是在拍摄静物、夜景等想要将ISO感光度调低获得噪点更少的高画质图像的场合或是无法保持稳定持机以及不能使用三脚架的场合,防抖机构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拍摄的成片率,虽然RF 50mm F1.8 STM的镜头本身未配备镜头光学防抖,但其当搭配具备机身防抖的EOS R5/R6时,可实现最大7级的手抖动补偿效果,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只镜头的防抖表现,我们选择快门优先曝光模式,从1/250s开始整档下降手持拍摄,截取画面的放大切片如下:

  整个测试过程中,笔者都是手持相机拍摄,从截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在1/250s到1/8s范围内,焦点都比较清晰,但随着快门速度进一步减慢(1/4s),焦点处开始出现抖动痕迹,但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图像,甚至在0.5s时仍能获得稳定的画面,可以说这样的防抖表现非常优秀,对于我们手持使用更低的感光度拍摄获取更高画质,有着实质性的帮助。
  更多样片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秒, ISO 125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125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8 , 1/25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25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20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32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16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60秒, ISO 64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25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秒, ISO 25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250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秒, ISO 1250
  总结:小巧亲民高画质 你的第一只大光圈定焦
  50mm焦距镜头拍摄的画面虽没有广角或远摄等镜头给我们带来的那样直观明显的震撼,但它具有与人眼所见相近的视野范围,能够以更为熟悉的视觉体验进行构图拍摄,只要我们主动调整与被摄体的距离来改变构图,就可以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效果,这也是 RF 50mm F1.8 STM能很好的完成街拍、风光、宠物、美食或是人像等题材的拍摄工作的原因。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125秒, ISO 2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1.8 , 1/80秒, ISO 640
  对于拥有套机头,想要体验大光圈魅力的用户而言,RF 50mm F1.8 STM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拥有小巧便携的镜身,无论是随身携带还是挂机拍摄完全不会造成负担,而F1.8的大光圈带来大幅的前景与背景虚化使主体更加突出,由7片光圈叶片构成的圆形光圈在夜景中可让霓虹灯等点光源呈现出漂亮的圆形虚化,给你带来更多实现创意的空间。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4 , 1/80秒, ISO 1000

  EOS R6, RF 50mm F1.8 STM
  F 4 , 1/60秒, ISO 250
  RF 50mm F1.8的最近对焦距离缩短至了约0.3米,拥有约0.25倍的最大放大倍率,拍摄时可更加靠近被摄体,自然的透视感提供了接近人眼视觉体验的效果,无论是精致的下午茶还是你的心爱小物,只要用它拍摄都能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经过此次评测我们不难发现,RF 50mm F1.8 STM体积小巧重量轻,是一颗名副其实饼干头,它在最大光圈下焦点锐焦外润,且相比EF版本画质从中心到边缘有了很大的改善,还在一票微单50mm F1.8镜头中具备很高的性价比,让更多普通用户能够轻松拥有大光圈定焦镜头,体验大光圈虚化的魅力,可以说是你的第一只大光圈定焦首选,除了套机镜头外最好的第二支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