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土狗跳线位置求助

楼主(2020-12-29):
各位大大,求助一下这板子,谁知道这板子的【tog】跳线在哪?想换帖东芝颗粒。

网友:
没用过这个板型,估计土狗在这附件。

拆主控量最准,量一下主控B3到哪个焊盘,就是土狗了。

网友:
我猜是这边,猜的

网友:
拆主控测吧

楼主:
哎~就是不想拆拆上来问问,看看哪位大神有用过这板子。

网友A:
也许说不定是在主控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说不定是在主控背面

单面板子。背面没有原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