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就想知道这样的情况,数字表想砸了的心都有!

楼主(2020-12-29):
大多数,数字表二极管档电压3V左右是基于什么原理设计的?是因为7106芯片祖传下来的吗? 就不能高一点吗?

网友:
工作电压吧

网友:
二极管压降值是根据硅管锗管的特点设计的,考虑到在线测量的话电压过高可能会导致某些低耐压的芯片烧坏,所以基本都是3V,别问 福禄克也是3V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增强型万用表太牛了

网友A:
矿坛的图片太糊,这里看清了,
楼主玩具表测反向,47测正向?

只要是楼主图片里测出的LV值,再差的玩具表都无压力

R100K档远不如加个9V

网友:
你用9v供电的表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的图片太糊,这里看清了,
楼主玩具表测反向,47测正向?

确实,加个9V电池比什么表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坛的图片太糊,这里看清了,
楼主玩具表测反向,47测正向?

47测的也是反向,注意表上的插头 反过来插的,我习惯反过来插,这样测试端不那么别扭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矿坛的图片太糊,这里看清了,
楼主玩具表测反向,47测正向?

他47型表笔插反了,测的还是反向,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7测的也是反向,注意表上的插头 反过来插的,我习惯反过来插,这样测试端不那么别扭
但你图片的LV值,所有玩具表的二极档都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47型表笔插反了,测的还是反向,正确的

玩具表的二极档和指针表的电阻档测二极管或三极管都看LV值

只有LV值大于二极档的量程才会OL

楼主这张图的LV值?

网友:
砸吧,砸了送人,楼主手里表多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具表的二极档和指针表的电阻档测二极管或三极管都看LV值

只有LV值大于二极档的量程才会OL

你前面说的是对的,后面你要问楼主的图说明什么?我给你解析,楼主的图说明了这个2极管已经反向击穿了,那么你看L V刻度线也说明了这个二极管反向已经击穿了,没问题呀!

网友:
数字指针结合,中西结合疗效好。

网友:
这情况 容易误判

楼主:
我多次强调,指针表比数字表最大的优势,还真不是什么电压高,而是指针表拥有一个可以显示0-无穷大的表头,数字表做不到,数字表有最大计数限制!
这种软击穿的管子,数字表二极管档其实是能测的,可惜,二极管档计数限制了,只能显示过量程!
如图,软击穿的管子在61E二极管档显示过量程,是因为此时二极管两端电压超过了2.3V,已经超过了计数上限!指针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虽然数字表加个电池结合电压档和电流档效果也很好,但是,总是不如指针表方便直观。

楼主:
为什么我说数字表和指针表最大的区别不是什么电压呢?下面我用指针表X1K以下的档位测量这个反向击穿的二极管,我试了一下,最低X10档位指针能看到微微摆动,X100档,指针明显摆动了!而这表除了X10K档是10.5V,其他档位只有1.5V,所以,这种情况跟电压关系不大!也就是测量IGBT之类的需要高点的电压!
所以,指针表在这些方面确实比数字表有优势。

楼主:
我没有测试过,不过我估计你用一节1.5V电池结合数字表电压档,同样可以识别二极管反向软击穿的。根本不用9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多次强调,指针表比数字表最大的优势,还真不是什么电压高,而是指针表拥有一个可以显示0-无穷大的表头, ...

我多次强调,指针表比数字表最大的优势,还真不是什么电压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说数字表和指针表最大的区别不是什么电压呢?下面我用指针表X1K以下的档位测量这个反向击穿的二极 ...

这张图的LV值说明二极档无压力(但有特殊的零件或坏的特殊零件,二极档会OL,但这特殊的情况,玩具表可换个档位试试)

这二张图证明二极档100%OK
其实二极档就是R1K至R100欧档

这也证明网红UT61E的二极档是不如玩具表Z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