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巧修飞利浦电热水瓶(PHILIPS HD4520)

楼主(2020-12-29):
家里面原来购买的飞利浦电热水瓶在使用中突然出现漏电保护器断电保护,厨房闻到焦臭味,明显是电热水瓶内部出现故障了,下面是维修过程:

就是这个黑色的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坏了,形成短路,保险电路保护了,可以看到当时温度很高,变压器黑色外壳已经融化了

电路板上面的一小段铜箔就是保险丝?

拆开后里面出现的异物

电路板编号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铭牌

用尺子测量变压器长宽高,淘宝一阵,一直不合适

自己画出了变压器周边电路,经过分析就是一个全波整流电路12v电压

拆除部分器件后,引出12v电线,用12v直流电源对电路板供电

自己加装了一个玻璃保险管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拆除变压器

对直流电源进行瘦身

去掉插头

拆下的坏变压器

新加装的玻璃保险管

拆下的整流二极管

接好连接线,将直流电源瘦身后装入

试机,加热正常,红灯

水开后进入保温状态

维修现场

小结:

由于电路板上面的变压器短路造成故障,由于变压器尺寸等原因,一直在淘宝无法购买合适,考虑用一个12v直流电源替换,成功修复。

网友:
进线用热熔胶整一下,防潮

网友:
飞利浦热水瓶里面这么复杂啊,不过还是不如简单来的耐用了

网友:
发现几个特点:PH-330那个标签好坚挺,
猜拍照像数没过100W:lol:
工作台好有特色,不过地面湿湿的
本人在油烟机遇到过类似烧机,20V变压器没坏,是7805击穿坏了电压过高把CPU烧了,
为了保留原来的轻触开关后来用双稳态代替

网友:
插接件都得处理一下不然还得坏

网友:
居然生锈了

网友:
端子生锈了要换不然时间长了接触不良会起火

网友:
这到底是正品飞利浦么,开关接插件用铁端子,用印刷板铜箔代保险丝?似乎没堕落到这地步吧?

网友:
就这么看飞利浦还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接触水的玩意,防水防潮是个问题

网友:
修的巧 修的妙 。。

网友(2021-04-14):
改造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做工一般啊!pcb板都不是耐高温的玻璃纤维板

网友(2021-05-15):
看来是温度高,变压器铜线绝缘破坏,导致匝间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