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BM服务器电源:7001524 j000 1975w,生产厂商:艾默生,不知如何离线启动?

楼主(2020-12-29):
弄到了一台淘汰的IBM 服务器电源,1975w,块头较大,生产厂家为艾默生,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如何离线启动?
如下图:

网友:
这个厉害,用来拖车机那是杠杠的

网友:
拆啊 不拆谁知道怎么启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鸟?

麻雀的爪!

网友:
希望有大佬能破解这个电源,直接改可调,多爽

楼主:
已找到了启动方法,如图。但是风扇速度很高,声音深大,目前还未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方法。

网友(2021-03-22):
引用 楼主:
已找到了启动方法,如图。但是风扇速度很高,声音深大,目前还未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方法。
...

经测,这种接法没问题,风扇转速不高,噪音很小,起码待机是这样的

网友(2021-06-08):
短接18-19-23脚就可以自启动

网友:
有哪位大仙改造可调恒压恒流源的方法

网友:
又是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不过这回特意把字缩这么小

网友B:
短接19-11脚风扇高速运行;短接18-19-11风扇低速运行,11脚是电源地。都可以离线启动。通过3K电子接6脚,可提高电压到13V,其它还没做实验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B:
短接19-11脚风扇高速运行;短接18-19-11风扇低速运行,11脚是电源地。都可以离线启动。通过3K电子接6脚,可 ...

6脚和几脚短接可以输出13V呀,还可以调低点电压吗?还有风扇转速能不能温控呀?请您给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2022-09-19):
求改电压教程,最近买了这个电源,想改13.8V

网友:
最不算拆机的拆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