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花接木换个假货的三星耳机!

楼主(2020-12-29):
移花接木换个假货的三星耳机!

网友A:
熱心會員  这摩托也有很多年了。  当年E398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心會員  这摩托也有很多年了。  当年E398 就是这个

这个还是2.5接口的耳机! 线没啥用了看耳机还行就一直留着!

网友B:
估计是三星盖世4那个时期的耳机,S6之后样子差不多,但硅胶套变得很大,接近半入耳式的那种了。
这个还不是假货哦,假货的线芯就是很常见的耳机漆包线,它这个是包塑的,要更耐用些,而且这个喇叭的磁铁后面还打了胶,假货基本上不打胶,直接铆上去就完事了。

网友:
家里好几套原装三星耳机 都是以前机子配的,因为不喜欢带耳机,基本都是吃灰

网友:
摩托罗拉的单元不错

网友:
旧线好,新出的,好像都学苹果的,线永用久了,自动断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三星盖世4那个时期的耳机,S6之后样子差不多,但硅胶套变得很大,接近半入耳式的那种了。
这个还不是 ...

据说现在蓝牙耳机,可以用软件设置EQ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三星盖世4那个时期的耳机,S6之后样子差不多,但硅胶套变得很大,接近半入耳式的那种了。
这个还不是 ...

你说他不假吧!但是声音很难听闷闷的听不清,需要调很大的声音才行,而且带上耳朵难受,耳套不合适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他不假吧!但是声音很难听闷闷的听不清,需要调很大的声音才行,而且带上耳朵难受,耳套不合适的缘故 ...

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三星原配耳机,有些设计的并不是很合理也正常。这耳机的阻抗比一般的耳机高一些,但灵敏度又低很多,除了与之相配的那几款三星手机,别的机子上听音量是要低些,音质也没那么好,用发烧友的话术说,这耳机用一般的机子很难推。耳机套换个球形或者半锥型的会改善一些,也着舒服些,它原配的是圆柱状的,塞不紧会漏音,而且比较挤耳朵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说现在蓝牙耳机,可以用软件设置EQ了。

有些大牌子的蓝牙耳机有配套的APP,里面就带了EQ设置的功能,还可以给耳机升级固件、选择不同蓝牙编码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大牌子的蓝牙耳机有配套的APP,里面就带了EQ设置的功能,还可以给耳机升级固件、选择不同蓝牙编码方 ...

是的。不错哦。

网友:
三星原来耳机就不咋的,,现在收了AKG应该能有点提升

网友:
三星原来耳机AKG:lol:

网友:
三星的耳机感觉是原装啊,这个摩托罗拉耳机有点不像原装的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