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热熔胶棒的颜色和粘度

楼主(2020-12-29):
前两天开了个胶枪的帖子,聊完了胶枪,再聊聊胶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597&extra=

这2天把随胶枪到货的热熔胶棒试了一下,大失所望,粘度只有我旧胶棒的一半。今天我才知道,我一直在用的胶棒不是白色的,是浅黄色的,半透明黄色,只剩下最后一根了。同样拿打火机烧,滴几陀到磨刀石上,然后用手指头抠,老的黄胶棒比较费力,磨刀石上还有些许残留,新胶棒很轻松咔哒一声就下来了,也许赠送的大路货不是啥好东西吧。于是开始搜胶棒了。

请教一下大家:透明白色、乳白色、黄色、透明黄色、纯白、黑,这里面还有高粘、超粘的说法,哪种粘性最强?我看了很多商家的介绍,猜测超粘款主要成分里面添加了增粘剂,颜色更深,更透明。

这是好几年前以前保存的1份排名,不知可信度。但为啥我总觉得黄色比白色强呢。

网友:
同问,紫薯白豆沙花瓣包

网友A:
最便宜的胶棒 用紫光灯照 有些发荧光,是不是塑化剂多呀?

网友:
主题不错,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感觉就是胶至少要充分融化沾毒才更好

网友B:
胶的粘附力和温度有关,早先都是100度就融化,现在有些质量稍差点的100度不会融化,需要加温到200(暂且这么叫)度甚至更高才能融化,只能说应用环境不同用不同的胶棒吧,你在变压器零件固定时用100度胶棒明显不合适,变压器温度到60度很正常,这时你打的100度胶棒就开始融化变软甚至到处躺怎么能起到固定作用,用200度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100度胶棒在环境温度30度时表面粘手且能掐出深痕迹,200度胶棒还是硬邦邦的也不粘手!!!

网友C:
据我经验,黑色的最粘,透明的次之,半透明的再次,微黄的最辣鸡

网友D:
垃圾热熔胶放5年以上就发黄第二种效果,但粘度不如透明款。
但是最近特价送的透明款非常差,看着量多,但却连长度都缩了三分一。
所以我同意5楼说法。

网友:
有是商家有试用,各种颜色都来几根,试试就知道哪个好了

网友:
在一乐家买过乳白色的胶棒 非常好用

网友E:
胶棒卖家都不写参数。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信赖的牌子。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胶棒卖家都不写参数。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信赖的牌子。求推荐

哈哈买3M的

网友F:
与颜色无关,与树脂添加量有关,树脂越多越粘,成本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胶棒 用紫光灯照 有些发荧光,是不是塑化剂多呀?

应该是,我看有些很透明,但是发蓝光。有种说法,说是透明款去掉了一些成分,强调环保,所以叫环保款,虽然好看,但粘合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的粘附力和温度有关,早先都是100度就融化,现在有些质量稍差点的100度不会融化,需要加温到200(暂且这 ...

不是的,大部分常用胶棒,85度就可以开始融化,而有些高温胶棒,白色、琥珀色(类似黄,但偏棕色),都是120-150度开始融化,不然怎么叫耐高温胶棒呢,这本身就是特殊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经验,黑色的最粘,透明的次之,半透明的再次,微黄的最辣鸡

倒过来了,呵呵。我手里的几个胶棒,倒是微黄的最粘,确实,胶棒我用过的真的不多,这次新到货的还是乳白色胶棒,妙招姐定制的加粘胶棒了,我觉着比垃圾透明赠送款应该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热熔胶放5年以上就发黄第二种效果,但粘度不如透明款。
但是最近特价送的透明款非常差,看着量多,但却 ...

透明款,有个商家说又好几种,普通环保的用来赠送,高粘的还不错,最粘的就是超粘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颜色无关,与树脂添加量有关,树脂越多越粘,成本越高。

配方的变化,应该在颜色上有所体现,比如透明和乳白,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添加量。

网友:
同样对这个问题疑惑,还有说胶棒有季节区分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建议LZ做个专题,各家都入一点,反正淘宝特价版用了红包,也就一块多就有10条

网友:
我记得有一家店,各种胶棒都标注了粘度值,虽然感觉虚标,但是还是有一个相对直观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