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扳手双用四方轴,有多少兄弟改的,好用吗?

楼主(2020-12-29):
电动扳手双用四方轴,又多少兄弟改的,好用吗,会不会容易拧坏螺丝之类的问题
我看评价里面同心度挺好的

网友A:
这个就是力度问题,拆螺丝肯定一流,拧螺丝就要看手感了,扳着不松手螺丝肯定秒断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力度问题,拆螺丝肯定一流,拧螺丝就要看手感了,扳着不松手螺丝肯定秒断没商量!!! ...

那这个拧螺丝基本上是没戏呗,不能用来拧了,除了只能拧粗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拧螺丝基本上是没戏呗,不能用来拧了,除了只能拧粗螺丝

我的扳手买来就改装了,卸螺丝秒下,拧螺丝时机掌握 不好,不是断,就是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拧螺丝基本上是没戏呗,不能用来拧了,除了只能拧粗螺丝

有那种M8X80,M6X80的自攻木螺钉,这个就很实用了,省去可转换头提高了稳定性,应用环境不同吧,就像从10米远的地方去拿个螺丝刀肯定是没必要开汽车去的,走过去或者开个电瓶车就足够了,你开汽车当然也行的,就是油门还没踩就到了甚至开过了!!

网友:
不会随意就拧断的,我用的就是5733p,当然傻呼呼的开关按到底,那种就没法说了,锤击力由冲击块质量和转速决定

网友B:
这种至少要6MM以上吧,平时用的小螺丝自攻螺丝就不用想,自己的看法,虽然手里没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至少要6MM以上吧,平时用的小螺丝自攻螺丝就不用想,自己的看法,虽然手里没这玩意 ...

好像个人玩耍,一般都没有太粗的螺丝

网友C:
5733P改了 很好用 同心度也很好 大力气用 拆小家电必不好用

网友:
同心度肯定比使用转接头强得多,但因为扭力太大把控不好的话打坏螺丝的概率也会高。相较于冲击批,好用谈不上,充其量也就是凑合能用。不过对于买个电板手平时几乎用不上的业余玩家来说,在没有冲击批(同样多数人一般用不着)的情况下,遇到大螺丝时临时让两用方头电板手客串一下吧。
至于扭力太大的问题,改小打击块肯定不是办法,但有位坛友说过的降低电板手工作电压(也即减慢打击速度)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我打算改一个电池包试试(5串锂电池改为4串或者3串)。我的电板手当初特意买的有刷电机款,图的是更有玩头。当然众多无刷电机款的电板手,估计不好办了,因为通常有低电压限制,不等你降到理想的电压,无刷电机早就罢工了。

网友:
我的电动扳手输出轴就是两用的,拆螺丝很好用。螺丝批拧不动的生锈螺丝,轻按低速打击几下后轻松拆下。

网友:
控制好按压开关幅度,即控制好电机转速,大小螺丝通吃,充电钻也一样。

冲击批冲击时转速低,比充电钻更易控制,拧小螺丝时还没冲击就拧紧了,轻按开关就可以了。

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大小螺丝螺杆螺母通吃,开关极少按到底。

试过朋友的东成18V充电扳手加转接头拧螺丝,除了重些,拧螺丝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
同心度好过转接头,不过担心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33P改了 很好用 同心度也很好 大力气用 拆小家电必不好用

t轴选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733P改了 很好用 同心度也很好 大力气用 拆小家电必不好用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733P改了 很好用 同心度也很好 大力气用 拆小家电必不好用

直接买件回来换的吗?还是买的改好的

网友:
我有把100牛米的牧田设计的冲击螺丝批,  拆修家电就不要想了 螺丝太小 容易拧坏螺丝或者螺丝孔直接报废
干小机修合适,有了这玩意 基本没有拆不下的螺丝 除非螺丝质量不好断了

实际使用  自攻螺丝 M3.5X40  垃圾质量的可以轻易拧断   质量好的10个来回不断, (无底孔 中等硬度木料) 适合
                             M6   适合   M8吃力

你冲击扳手有300多牛米 改螺丝批不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有一定适用范围

我本来也想买冲击扳手的 太暴力了就没买 买来没用 家用根本用不到的

300多牛米什么概念呢,你去找些视频看看 M10的螺丝 质量不好的也可以轻易干断 质量好的估计干不断 除非故意按住开关不停一直打

网友E:
有人说不好用,也有人好用,这就是个经验问题,人家木工插电的没有扭力控制的电钻,还不是一样上螺丝,扭力大小看手感,多说无用,我用电钻也是从不用扭力档,都是钻孔档上钻尾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件回来换的吗?还是买的改好的

网上一大堆,拆开前面壳子替换一下就行了,看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说不好用,也有人好用,这就是个经验问题,人家木工插电的没有扭力控制的电钻,还不是一样上螺丝,扭力 ...

嗯,说白了还是手感和经验了,有扭力的,适用范围更广泛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