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教飞利浦CDV950-LD机怎么推出大托盘?

楼主(2020-12-29):
朋友家有台飞利浦老LD机型号是CDV950,插电显示屏幕不亮,估计是开关电源问题,但是这个LD机大托盘估计是被限位卡住了,小托盘我可以拨动左边上皮带齿轮推出来,就是不知道大托盘的限位卡要怎么弄才行?拨动皮带轮只出小托盘.

网友A:
VCD都没人要了。LD还要修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D都没人要了。LD还要修理吗?

可以当古董收藏,LD本来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古董收藏,LD本来就少

老人家肯定舍不得丢的,我只是帮忙看看

楼主:
我自己家还有台先锋LD-S260,还可以用,只是激光头也有老化了

楼主:
我自己还有台先锋LD-s260也是老古董了,就是激光头老化了,也是大小托盘,不过感觉没飞利浦机关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