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看到的,想买?请问这个是正片吗?

楼主(2020-12-29):
主控是20年35周的?

网友:
不懂,还用的机械盘,感觉二手固态硬盘很乱,咸鱼上的不敢买

网友A:
那就是20年9月份了啊!这么新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20年9月份了啊!这么新的二手??

有挺多,应该不是二手吧,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对应颗粒的开卡工具?

网友B:
有种技术是芯片上刷层漆再激光刻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技术是芯片上刷层漆再激光刻字

所以向见多识广的大家求证

网友:
方力家有同款,而且对比其他型号闪存的字体,应该是拆机正片,话说现在还产新2246en么

网友:
怎么有种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向见多识广的大家求证

看闪存底下序列号丝印不一样这个是正片,应该是坏的三星固态上面拆下来重新贴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技术是芯片上刷层漆再激光刻字

这些下面序号不一样说明是拆机的,重新激光刻字不会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闪存底下序列号丝印不一样这个是正片,应该是坏的三星固态上面拆下来重新贴的颗粒 ...

嗯,看他淘宝店确实是卖拆机片的,单颗60
主控倒是新的

网友D:
我没有用过三星的盘,但经常看别人的拆解,这一看TM的就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标了呀,正片哪是这种字体呀

网友:
三星MLC的好盘可是很贵的/肯定是拆坏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用过三星的盘,但经常看别人的拆解,这一看TM的就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标了呀,正片哪是这种字体呀 ...

应该是正片,寿命看运气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用过三星的盘,但经常看别人的拆解,这一看TM的就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标了呀,正片哪是这种字体呀 ...

这还真是原厂标,没有作假。从BGA132改为BGA316的初期用这种字体,之后改成了熟悉的二维码标。

网友F:
哪里卖的,怎么找不到

网友:
固态现在还在用60+1T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卖的,怎么找不到

闲鱼搜 2246en 能找到,慢慢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还真是原厂标,没有作假。从BGA132改为BGA316的初期用这种字体,之后改成了熟悉的二维码标。 ...

要对比也是对比三星自己的盘吧,找了个三星850pro的拆解,看看字体呢,明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对比也是对比三星自己的盘吧,找了个三星850pro的拆解,看看字体呢,明显不一样 ...

你就不能看下14楼发的图片吗?人家发的都是三星企业盘。三星改BGA316是并没有用二维码标。下面是我买到的三星坏盘。前两张是卖家照片。第三张是拆下的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