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佳能打Canon MG7780上盖触摸板液晶显示屏!

楼主(2020-12-29):
拆佳能打印一体机Canon MG7780上盖触摸板液晶显示屏,折算二次拆解。第一次拆解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666
之前拆过墨水的打印机,对这种打印机没好感,本打算拆电源和控制板,看这个上盖上有个液晶显示屏,拆下来看看。
没想到拆到个NFC模块 。

这块就是NFC接收模块,不知能否单独使用 。

这块是独立的液晶屏 。。。。

有两个排线,一个是触摸用的,一个是屏幕用的 。。。

没相当还挺高级 。。。外观不惨的话 ,就通电试试了 。。。。
这种外观就没下去手。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还是比较高级的

网友(2022-09-09):
麻烦问下,报B203错误,原因是换的墨盒都漏满啦。能否更换废墨仓+清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