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博雅by-m1麦克风拆解

楼主(2020-12-29):
屏蔽做的挺好的,线外径2mm,有大佬知道这种线材哪里买吗?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耳机屏蔽线,,或者多芯屏蔽线

网友:
用屏蔽线会好一点

网友A:
咪头换过吗?怎么是指向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头换过吗?怎么是指向型的呢?

没有啊,这是博雅双咪头领夹麦那款,原装咪头。全指向的

网友B:
这线材肯定是定制的,类似的的线材:
双芯 深水宝搜索UL2547,单芯 搜索UL1533或UL1185。AWG编号越大越细,越小越粗,AWG32比AWG16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材肯定是定制的,类似的的线材:
双芯 深水宝搜索UL2547,单芯 搜索UL1533或UL1185。AWG编号越大越细, ...

淘宝的好多线材我都看了,28AGW最细的都2.8mm,这个2mm

网友(2021-07-25):
最好能画个电路图出来,初步看,电路板只有在相机上使用时提供偏置电压的作用,在手机、电脑上使用时电路板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