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重量差了一斤多

楼主(2020-12-29):
lg微波炉原来700w的3751克,新买格兰仕800w的3209克。
铜线跟铝线的区别。

网友:
这回做点焊机有变压器了

网友:
阔以,看到它就看到点焊机

网友:
我父亲家里格兰仕微波炉官方售后维修费太贵,买的美的微波炉轻了一点,估计从初级低压侧铝线,变成全铝线。定频落地风扇机头比几十年前蝙蝠牌轻,也是由铜线变成铝线。都希望刚过保修期出问题,要修不如买新的。

网友A:
最近一直找这个

网友B:
同楼上,也在找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称?

网友D:
所以想要微波炉变压器,可以咸鱼买个旧的拆,绝对纯铜。

网友E:
找了两台微波炉,拆了变压器,一个做隔离变,另一个做点焊机,都已竣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了两台微波炉,拆了变压器,一个做隔离变,另一个做点焊机,都已竣工。 ...

隔离变压器次级要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找这个

做点焊机吗?闲鱼上有很多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想要微波炉变压器,可以咸鱼买个旧的拆,绝对纯铜。

应该行,这个微波炉就是98年的老家伙。就是外地的话运费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也在找

做点焊机吗?闲鱼上有很多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称?

就是图上那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次级要多大的线?

用的是坏电机拆机的漆包线,具体数值不清楚。手工测量外径约0.82mm,变压器300VA的容量,线径也够用了。唯一不好的就是空载电流比较大,好几百毫安。

网友:
看了楼主的数据,查一下笔记:
格兰仕900E-1变压器,900W全铜线,

铁芯尺寸88*105*68mm,重5215g。
你那个变压器有点小。

网友:
图上那什么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找这个

15年前的微波炉拆下来的,还有4个,山东,太远,不够运费的

网友:
15年前的微波炉拆下来的,还有4个,山东,太远,不够运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两台微波炉,拆了变压器,一个做隔离变,另一个做点焊机,都已竣工。 ...

隔变是用哪一节的线圈和铁芯?我现在找2个球机的24交流变压器,va容量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