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入手大有5283手电钻

楼主(2020-12-29):
最近看大有5283着了魔了,本来想卖得伟的777或者791,后来人家说和后来人家说和那个大有的5282一样。都是无刷的,5282和5283的区别就是5283的冲击功能,对比一下价格得伟1000多
大有5283京东599+电池399+充电器299
闲鱼大有5283 价格540左右+260电池+130充电器电池都是5.2a的,好纠结

其实我有一个博世的GSR120,用的也不多,平时出去干点停车场的活,也有一个插电的东成手电钻300瓦的,但是没办法就是喜欢

网友A:
建议82 冲击钻同心度一般 用长了矿的厉害 你有钻 买个5401好了 冲击钻这种玩意应该淘汰掉了 不上不下的 当钻同心度差 当锤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82 冲击钻同心度一般 用长了矿的厉害 你有钻 买个5401好了 冲击钻这种玩意应该淘汰掉了 不上不下的 当 ...

我就是看中120牛的大扭力,其实也用不着那么大,就是想着一步到位,到时候买大有别的产品,就不用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中120牛的大扭力,其实也用不着那么大,就是想着一步到位,到时候买大有别的产品,就不用买电池 ...

我有插电的大功率的电锤,大宇的c3301,真好用,暂时用不着电池的电锤感觉,其实手电钻也用不着,就是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82 冲击钻同心度一般 用长了矿的厉害 你有钻 买个5401好了 冲击钻这种玩意应该淘汰掉了 不上不下的 当 ...

5283不用冲击功能时间长了也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283不用冲击功能时间长了也况吗

对的,原因是必须留出间隙让钻夹头冲击,也就是让钻夹头必须有一定矿量前后移动,并且是高速的前后移动,多想想怎么冲击的,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原因是必须留出间隙让钻夹头冲击,也就是让钻夹头必须有一定矿量前后移动,并且是高速的前后移动, ...

明白了,谢谢,咸鱼入手的5298+2.6电池+快充500块

网友C:
反正一千多,咸鱼买5289,打孔的体验完全提升一个档次,转速高,而且不扭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咸鱼入手的5298+2.6电池+快充500块

当时我买的5298+2.0国产+慢充是390元,我觉得500不如买4.0的国产电池。

网友:
咸鱼flex18伏电池价格实惠,大有充电器用闪充,三个电池可以无限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一千多,咸鱼买5289,打孔的体验完全提升一个档次,转速高,而且不扭手 ...

5289手感个人觉得没有5282的好

网友D(2021-01-31):
实际软扭未必高过791多少
但扭力控制,开关操控,电池系统,实际体验大有跟黄货就没法相提并举了!
有机会适用下,你会决然的出掉大有,入黄货的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软扭未必高过791多少
但扭力控制,开关操控,电池系统,实际体验大有跟黄货就没法相提并举了!
有机会 ...

791的价格快可以买5289了,论打孔,四档的效率两个档的没得比,得伟的开关也就那样,手上有个无刷的得伟带锯,开关还不是一样,都是几个阶段的,论线性,还是去玩碳刷机

网友:
喜欢就买呗,一辈子能有多少念念不忘

网友:
干嘛不买东成新出的20V无刷,三功能带两块4A电池,一个裸机价买一套不香吗?

网友E:
电动工具还是适用为好,力量大,觉得一步到位了,实际用的需要力量小的就控制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动工具还是适用为好,力量大,觉得一步到位了,实际用的需要力量小的就控制不住 ...

从3毫米的孔,到80毫米的开孔器,全兼容,你买个小电钻做不到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从3毫米的孔,到80毫米的开孔器,全兼容,你买个小电钻做不到吧

小电钻轻巧,用多了自然知道好处。不能削苹果也用砍骨刀,虽然可以,但并不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钻轻巧,用多了自然知道好处。不能削苹果也用砍骨刀,虽然可以,但并不趁手。 ...

是的,比如电批120kn,拧一般螺丝就有点劲大,总怕把木头都拧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