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凡无刷电钻改扭力

楼主(2020-12-29):
用着还行 就是1挡扭力太大 弹簧按下去很多 网上买了个12MM长度的弹簧 变形了不说 外径也不对 压根搞不进去
原厂3公分 这歪的就不谈 直接退款了
拆开放那好几天了 等弹簧等来个没用的 算了 自己来
上喷枪打火机 600度貌似? 5秒就烧红了

直接过水 两次就平衡了
感觉长度还可以 装了试试

运气真不错 完美 1档压不到弹簧 可以很小幅度的晃动 扭力非常小 一直到10档都可以搞电脑手机
装回去
换上6.35的夹头 螺丝是原厂用角磨机磨得 也可以买东城的 8.5一根
搞定  心满意足 量了下总厂15公分 比多多那款超短的长不了多少 最大扭力小10N 转速高了150转 本来就当小扭力用 有主轴锁 夹头非常好用 满意的就是还是嫌力气大 听说有大神能把一级行星齿轮弄掉提高转速降低扭力? 有没有会的

网友A:
我买了2把。 这个价钱130 一把买的, 这个齿轮箱同心度还蛮好的,性价比超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2把。 这个价钱130 一把买的, 这个齿轮箱同心度还蛮好的,性价比超级高,  ...

现在110一把双充了吧 亏大了。。。

网友B:
这个小凡也算个奇葩,电池竟然前宽后窄反着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110一把双充了吧 亏大了。。。

无所谓吧  170的时候还不是买了。。。反正用的,,,之前有刷还好几百呢。,。。都是博世  还有博世通用的,,,

网友C:
12v和16.8v扭力差别大吗?

网友:
好想法,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v和16.8v扭力差别大吗?

我有个21V,我嫌麻烦太大了,  然后一直是用有刷12V, 然后买了2个这个,  真的物超所值。。第一个到手 ,马上买了第二个,  质量 蛮好,夹头同心度蛮好,扭矩我感觉蛮大,比有刷好太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21V,我嫌麻烦太大了,  然后一直是用有刷12V, 然后买了2个这个,  真的物超所值。。第一个到手  ...

又种草.很心动.不过手中各种河鲜海鲜等等的贱货有5-6把了.稳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种草.很心动.不过手中各种河鲜海鲜等等的贱货有5-6把了.稳住啊!!!

不过还是想搞把短小精干的.不需要很大扭力的

网友:
有没有购买链接

网友E:
130入了一把,前几天看到有卖99的,亏的要死。但是这个电钻是真喜欢,无刷小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30入了一把,前几天看到有卖99的,亏的要死。但是这个电钻是真喜欢,无刷小巧 ...

我也是130买到,之前看是150.。没看见双电的有99的。。。。。这个我是感觉比一般公模比较好

网友A:
咸鱼买的。,江西发货的

网友:
看着威力途的16.8v比这个要好那么一丢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30买到,之前看是150.。没看见双电的有99的。。。。。这个我是感觉比一般公模比较好 ...

现在夹头有很多种,我特意要了个最小的,短小精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凡也算个奇葩,电池竟然前宽后窄反着装。

博世也是前宽后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买的。,江西发货的

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