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1600路由器登陆密码求助

楼主(2020-12-29):
近日得到一片中兴E1600路由器主板,电脑网线连接后到达路由器设置登陆界面,用户名、密码试了好多都不对(admin已试过),恢复出厂设置后,密码仍无法进入设置界面,想问下各位高手,通过啥方式可以查看到路由器的用户名及密码,感谢!
PS:图片是借的网上的,实际只有主板没有外壳,所有看不到登陆信息

网友A:
每一个机器的用户名和密码都在外壳上面有标注,你就一个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机器的用户名和密码都在外壳上面有标注,你就一个主板?

是的,朋友给的,没有外壳

网友(2021-05-29):
你这样问问题很不厚道,图片明明拍到了底壳,底壳就有标签,标签上的user就是登陆的用户名,密码就是登陆的密码,每台机器密码都不一样的。你说没有标签还说的过去,居然说没有外壳,图片明明就是带着底壳!我猜你的目的是想知道类似光猫的超级密码吧?开telnet?刷机?改码?这机器进uboot需要密码,串口登陆需要console密码,你慢慢捣鼓吧!

网友:
用户名admin
密码:1600@ctcc (大写)

网友B:
用户名:admin
密码1600@CTCC   (大写)

网友(2022-10-27):
手头也是一个这型号路由,很是奇怪
按照后面的密码,无法进路由
复位后,自己有默认密码,但不知是什么,能进,但进入 后由于不知初始密码也改不了
注销后再进,不显示默认密码了,还是无法进

网友(2024-06-26):
引用 网友B:
用户名:admin
密码1600@CTCC   (大写)

还真是可以,谢谢分享。我的是背面标签被装机师傅撕掉了

网友:
也有一个 这个路由不错

网友:
电信很多光猫密码,现在都是动态的了.昨天去处理一个地方的网络,发现怎么拨号都登不上,让电信查线路,说正常.随想着自己登下光猫后台.看看什么情况.发现通用超级密码不行.问了人才说动态的了.然后还不知道几时把我的光猫从桥接改成路由模式,打电话让客服经理后台处理下,网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