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一颗炸CE炸IO脚的128G闪存的利用之路

楼主(2020-12-29):
某个地方得到了一片假标128G的B16,型号29F01T2ANCTH2,具体症状是第2/4个CE的ID错误,如下图

拆下闪存进行测量,发现如下图。

先记住这个图闪存的样子,等下有惊喜。
测量出第二个通道的一个IO脚跟第一个CE有问题,想了想打算上3268p。为了防止出现其他问题,于是决定屏蔽掉第二个通道,把通道0的第二个CE【也就是第三个CE】飞线转移到通道1的第一个CE【也就是第二个CE,第二个CE此时需要先用绿油绝缘,然后把第三个CE飞线弄针线活弄成焊盘】,又因为3268p是单通道4CE主控,通道0跟通道1是对应相连的,这样可以使得3268的CE连续也就能正常开卡。

操作完成如图,整个闪存被吹得黑了,球是一个一个弄上去的,搞了很久,样子丑了点,但是不影响使用。
接下来上板子测试,我用的是3268P双头的板子,Typa-A那头还集成了个MicroUSB,真是名副其实的三头U盘。

使用合集版直接开卡,一次成功。

跑一下速度,测试发现是大约有800MB的cache,cache内写入90MB/s左右,之后就是熟悉的大波浪。

跑圈测试一下,完美的绿色。

俗话说生命在于折腾,这个盘准备送朋友了。

网友A:
这么垃圾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送朋友???

您还真别说,拿来转移点小视频应该足够好了=_=

网友:
坛友算不算朋友

网友B:
为啥短接ce2和3,却让ce1无效了呢

网友:
楼主还缺朋友吗

网友C:
还能这样啊,我有个04T,通道2的2,3CE坏了,也能这样飞线用绿油,把第一通道的3CE飞线到第二通道的2CE上面吗,这样的话就可以6CE开卡了,现在单通道4CE或者双通道4CE开卡使用正常,,屏蔽掉第二通道2.3CE还是现实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短接ce2和3,却让ce1无效了呢
你说的CE顺序跟我说的顺序是不是一个顺序呀,我一般说CE0123,但是也有人喜欢说CE1234。
没有短接,而是把原来的第二个CE【CE1】用绿油绝缘,然后第三个CE【CE2】飞线过来针线活弄成焊盘,刚刚忘了说明这点,现在补充了。
CE0也没有使他无效呀,我只是在屏蔽了第二个CE的情况下交换了第二个跟第三个CE的位置,也就是原来的第二个CE【CE1】没掉了而变成了原来的第三个CE【C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样啊,我有个04T,通道2的2,3CE坏了,也能这样飞线用绿油,把第一通道的3CE飞线到第二通道的2CE上面 ...

我觉得不可以的,因为CE0 2 4 6对应的是第一个通道,CE1 3 5 7对应第二个通道。
首先如果是在一个多通道的板子里,CE0 2 4 6/1 3 5 7都分别接到了2个通道上,这个时候单纯去交换这两个通道里面的某几个CE引脚的位置是不行的。

网友:
阻焊绿油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没有之一。
谁说的?
我说的!

网友D:
CH1的8个IO脚都挖了,你将CH1中的一个CE脚跳到时CH0上,为何还能正常使用?能解释下吗?难道BGA132 152的NAND挖其中的一组CH的IO后,会自动输出来另一组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1的8个IO脚都挖了,你将CH1中的一个CE脚跳到时CH0上,为何还能正常使用?能解释下吗?难道BGA132 152的NA ...

仔细点看楼主写的跳线方式。闪存通道0有CE0/2/4/6,通道1有CE1/3/5/7。CE0是好的,屏蔽坏的CE1,把好的CE2挪到CE1的位置,让主控能识别连续的CE0/1。

网友D:
我问的是挖CH1的IO脚,再挪CE,为啥这样可以用,每组通道的IO和CE不是对应的吗?就想不明白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挖CH1的IO脚,再挪CE,为啥这样可以用,每组通道的IO和CE不是对应的吗?就想不明白这点 ...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通道0是CE0 2 4 6,通道1是CE 1 3 5 7,我把通道1全部屏蔽了,CE0 CE2这两个是通道0的,都是好的,我只是吧CE1的位置屏蔽掉,换成CE2,这样在主控那边看过来就是连续的CE0 CE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挖CH1的IO脚,再挪CE,为啥这样可以用,每组通道的IO和CE不是对应的吗?就想不明白这点 ...

也就是我并没有使用CH1,也没有多出了一组,而是还在用CH0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并没有使用CH1,也没有多出了一组,而是还在用CH0罢了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可惜U盘不能和固态一样指定CE开卡,只能用楼猪这种麻烦的办法,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挖CH1的IO脚,再挪CE,为啥这样可以用,每组通道的IO和CE不是对应的吗?就想不明白这点 ...

SM3268主控板只有一组IO,闪存的两组IO被主控板并联使用。为了防止损坏的IO干扰正常IO,肯定要屏蔽损坏的IO。楼主的屏蔽法只适合贴单通道IO的主控板。有双通道IO的主控板就不能这样搞。例如IS902/IS903/SM3260/SM3280,闪存的CE0/1被主控板分配在通道0、1上,而闪存通道1的IO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3268主控板只有一组IO,闪存的两组IO被主控板并联使用。为了防止损坏的IO干扰正常IO,肯定要屏蔽损坏的 ...

903直接一通道2c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3268主控板只有一组IO,闪存的两组IO被主控板并联使用。为了防止损坏的IO干扰正常IO,肯定要屏蔽损坏的 ...

没错,所以我也特别强调了3268p是单通道4ce才这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