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R-4850DE大功率可调教程电压0-65v可调,电流5-50a可调

楼主(2020-12-29):
台达4850DE大功率可调教程电压0-65v可调,电流5-50a可调ads不改变压器的情况下。改变压器最高能改0-150v0-35a3000w,我技术只能改到0-65v。这个电原比中兴奋不已2400还牛,就是重了点

网友:
比中兴2400牛的多着,重点没开源数控

网友:
也还好吧 ZXD 2400 V4.3路过,0-120V 0-25A、现在有种改装套件能0-120V 电流自适应50A,功率最大3000W、

网友:
有个中兴的通信电源,学习一下。

网友:
山姆斯好牛啊!

楼主:
我们认识吗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不到80v差点意思。72v锂电都冲不了

网友:
改完有什么保护 ?

网友:
能不能找到改高压的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过不到80v差点意思。72v锂电都冲不了

可以改到130v的

楼主:
没有的能用

网友:
这款待机功率有多少?

网友:
电流5a起有点难受啊

网友:
用50k电位器调电流能从最低起吧,

网友:
听改电源的说01的机子容易坏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不到80v差点意思

网友(2021-02-02):
请问楼主 这款电源短接哪个脚才能有输出?

网友:
我也按楼主的方法改了一个,但电压最低 39v是不是除了图片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改

网友(2021-03-08):
楼主:按本文提供的方法改了一个,把VRC1可调电阻直接换成20K的,电压从18.4V至56V可调,接地换到图示位置接线,电压从39V至56V可调,不知是怎么回事?要从0V起调,还需什么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