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前级放大器,弄个前级改善一下音乐

楼主(2020-12-29):
今年都知道的事,有闲时间了,想弄个前级改善一下音乐,本人80后,习惯了模拟声音,对于现在数码的金属声,一直想找个时间折腾改善一下,去年因想看电影也弄了几个解码器,本想把解码器当做前级改善一下,但解码器达不到效果,直接扔在一边。前面看上了一个电板,看箱子都有,就买来一套,试了一下,音质真棒,把运放器换了别的NE5532,NE5532是别人给的,一下子感觉又回到小时候听的那种音质,又试了别的运放,感觉NE5532还是适合我些,NE5532,高音颗粒感强点,声音清晰清脆,低音不用开到最大也强劲,雄厚。试了一下唱歌系统,感觉自己真的被征服了。更换运放AD827JNZ时发现这运放发热很厉害,约在50度左右,感觉烫手,低频强于NE5532,但是高音没有NE5532的那种清脆。
听音乐喜欢听低音雄厚,高音清脆,一个好音响系统,让人听不易产生疲劳,烦躁,应该是给一种人兴奋。高音过高反而刺耳,低音太重会让人头疼。
一套好的音响,要求太多,音箱,电板的设计,芯片的选择,喇叭组合等等,再好的前级,没有喇叭音响的相互的配合,是出不了让人满意的音质的,包括周边环境影响。
改装主音箱时,忘了拍电板照片,懒得重拆拍照了,去除4558双运放芯片,改成NE5532,加大电容成35V/10000UF,原电源去除,改成外面开关电源供电12V/5A,对功放芯片加大散热片。
这几天一直在试听各种音乐,感觉超出自己相像,低单高音特别的棒,在声音很小的情况下,低单仍然很强劲,高音一样清晰,适合小声音听音乐。试听歌曲有甄妮-友谊太阳,十三叔的空灵电音等

网友A:
都玩到这个级别了,咋还在听MP3呢,不应该用flac了吗

网友B:
一样80后 没钱烧发烧运放 手上感觉还不错的 也就ad712 ad812    比2604之类的强  还有jrc的4558dd也是不错的。准备搞了6n3胆缓冲 胆结石 给音乐加点味精,
据说胆缓冲比发烧运放的音乐味道好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 就像tda1541一个味道。
1541也有人声比其他解码 音乐味道好很多,就是解析一般
老歌还不错,上无损 总感觉少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80后 没钱烧发烧运放 手上感觉还不错的 也就ad712 ad812    比2604之类的强  还有jrc的4558dd也是不错 ...

一晃奔40的人了,闲点了,回味一下经典。去年折腾点家庭影院剩下的设备,也爱听音乐就动手折腾一下。我这也没几个钱都是东拆西凑的,多是别人淘汰的,因家庭影院的事,才买的前级解码,我组建了1个20T服务器,不搞5.1声道就太浪费了。
试了别的运放感觉还是别人给的NE5532适合我,很像我们小时听音质,能发声音的话,我想分享一下童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玩到这个级别了,咋还在听MP3呢,不应该用flac了吗

随意下载的,只是测试一下有没有那种声效味道而已,偶尔也下载无损音乐的。

网友C:
曾经也换过,不过没听出区别,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去耳鼻喉科查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换过,不过没听出区别,耳朵是不是有问题,要不要去耳鼻喉科查一查。 ...

你的音箱不行吧!喇叭磁铁要大,强磁感应电流好点,音箱最好不要倒相孔装在后面的,虽然美观了,但是对周围有要求的,最好是下面的,也不要太中间,我试过,倒相孔离箱底5厘米的低频振感感觉强劲些。不开孔适合人声,中置声,我做这个主要是想在小音量下获得低频强劲的推力,高频清脆,柔和顺畅,在楼里声音太大吵到邻居会遭投诉。
喇叭=3寸全频*2+2寸高音*2,主箱低频震动喇叭4.5寸*1。

网友D:
心情不好的话让歌手到你跟前唱你也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情不好的话让歌手到你跟前唱你也没啥感觉

,这个只适合听小声音乐,K歌不行,喇叭太小。

网友:
既然有低音炮,费心吧啦搞小全频倒相那完全就是多余的,除非没有低音炮。
加了小高音就该给小全频喇叭串个小电感。找个废旧小变压器拆掉,取一字铁芯随便叠个几片包个绝缘,再用拆出的次级漆包线在上面随便绕个十几二十几圈,串入小全频喇叭完事。
这种小箱子搞什么大水塘还搞前级还“5532”?其实都是心理安慰剂、智商税,费钱费力并没有什么意义。
话说那么多专业设备大片大片的用“4558”也没见有人说什么?要知道各种音乐早已经过不知道多少片“4558”的洗礼了?
幽幽之间,恍恍惚惚,再也回去从前。。。
以上,开心就好,呵呵。

网友:
忘了说那个开关电源了管你什么金封陶封运放全是废材……

网友:
而且音源都是MP3.  要不要换换APE, FLAC试一下.

网友E:
感觉你的说法有点虚,音箱音源都不怎么样。

网友F:
一朋友生意失败要卖房子,里面有一套几万音响想送给买房子的人,但后来带我去看了后极力说他拿回来,假如遇到不懂音乐的人也是当废品摆设而已,而且卖房子的价钱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低价卖,后来还是听我说了才拿回来,过后他很感谢我劝说他拿回来那套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朋友生意失败要卖房子,里面有一套几万音响想送给买房子的人,但后来带我去看了后极力说他拿回来,假如遇 ...

放在不懂人身上就是一堆垃圾,有些人甚至不会用,不错的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的说法有点虚,音箱音源都不怎么样。

只是听小声音乐,获得强劲推力,我喜欢并不代表所有人喜欢,条件不充许直接寄给每个人听一遍再说自己感受,只是个人喜欢音质而已。放那个音频文件,音箱不同,其时根本就听不出来,我试听了,感觉数码金属声更重,并不是实际感受那种音质,同是NE5532发现各个厂的也不一样音质,为什么拍NE5532芯片字体,就是想表达我用这个做测试,有些较真的人,会很计较,有时候自己也一样较真,我不知道是哪个厂生产的,别人给的,其它NE5532及别运放芯片,网上买的。

网友:
同一首音乐,我能听出128K压缩和320K压缩的区别,而320K的和APE,FLAC的区别我听不出来。  同样的,我试过把前级的原装JRC4558换成任何一个ne5532或AD运放,都听不出任何差别,实在佩服能听出差别的人,真正的金耳朵。

网友:
这箱子能听出换运放的差别,还是低音?楼主是真的千足金耳朵,折腾这么多运放不如换对箱子,不说多贵多好,起码5寸以上低音单元配的双分频,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看见了Ti生产的5532,这货转换速率才1V/uS,和LM324一个级别,和大S的5532有15V/uS差太多